关于曼彻斯特解码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PIC16单片机,使用的是CC1101模块接收无线数据,两者之间的通信方式为SPI通信(没有进行软件模拟)。现在我无线发送来的数据是曼彻斯特编码,所以我接收需要解码。有下面这个问题:
我再网上找的用定时器中断触发接收曼彻斯特码,因为我数据是在模块上接收的,可以在PIC16上进行定时器中断出发吗?需要相应管脚配置吗?

网友A: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Manchester编码的话可以使用CC1101硬件进行解码,你用单片机读到的FIFO中的就是解好的数据了,
你看到的网上说的是单片机直接接收用Manchester调制后的信号然后用单片机来解码你用的CC1101应该不支持实时输出未解码的信号,这种模式在有些射频芯片上叫做“直接输出模式”就是接收到无线信号只做最基本的模拟解调,然后在数字处理前就用IO输出出来,这样单片机得到的是一串电平而不是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Manchester编码的话可以使用CC1101硬件进行解码,你用单片机读到的FIFO中的就是解好的数 ...

谢谢回复。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在CC1101模块上设置成曼彻斯特解码,然后就直接通过SPI读取模块cc1101的数据,对读取的数据进行解码(0-1得到0,1-0得到1)这样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