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_SOC如何访问HPS端DDR3中固定的某段地址范围

楼主: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假如我在FPGA端加入了一个模块,参考着bmp_save的例子,FPGA端通过F2H_AXI将数据写入到了HPS端的DDR3中,通过SystemConsole的命令发现,FPGA写入到DDR3中的数据是正常的,这时候问题来了:
在Linux中如何访问这一片内存,也就是如何在linux中访问DDR3内存中的某段空间?
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可以通过mmap的方式访问LW_H2F的方式访问类似于PIO,LED,KEY等外设,是不是也可以通过mmap的方式访问DDR3中的某一段空间?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访问?谢谢

网友A:
确实可以,我前几天刚做过。具体如下:
int  fd = open( "/dev/mem", ( O_RDWR | O_SYNC ) ) ;
Buf_vBase = mmap( NULL, BUF_REGS_SPAN, ( PROT_READ | PROT_WRITE ), MAP_SHARED, fd, BUF_REGS_BASE );
close( fd );
在linux中就可以用Buf_vBase访问DDR3了。
其中BUF_REGS_BASE是DDR3的起始物理地址,BUF_REGS_SPAN是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我前几天刚做过。具体如下:
int  fd = open( "/dev/mem", ( O_RDWR | O_SYNC ) ) ;
Buf_vBase ...

恩,好的,谢谢你。终于有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我前几天刚做过。具体如下:
int  fd = open( "/dev/mem", ( O_RDWR | O_SYNC ) ) ;
Buf_vBase ...

好了,设计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