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找74LS241的datasheet好好看看
GNG和VCC是10脚和20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74LS241的datasheet好好看看
GNG和VCC是10脚和20脚

可是他这个原理图应该是把1和10    19和20脚  放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他这个原理图应该是把1和10    19和20脚  放到一起了!!!

怎么可能这样复联呢,
是人家隐藏了电源和地
不该这样连接连接到1和19脚上

可以把它们设置不隐藏,显示所有元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这样复联呢,
是人家隐藏了电源和地
不该这样连接连接到1和19脚上

可以把它们设置不隐藏, ...

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想问下怎么设置不隐藏啊!这是别人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