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C和PAL摄像头调试

楼主:
最近在调试摄像头,有NTSC制式的也有PAL制式的,目标是能够将摄像头采集到的信息清晰的显示在LCD上,摄像头信号的原尺寸的720*575和720*480,LCD需要按照623*427的尺寸进行显示(单位均为像素点),现在调通了可以显示,但是显示效果不好,在显示内容有纹路的地方(如用摄像头拍手掌纹),沿着纹路的走向会有黑色的点随机的闪动,整屏的图像像是显示在波动的水面上,不太稳定,关于这些现象想请教各位怎们去解决,希望大家给提提建议。本人对这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在看手册的时候遇到的专业名词都是现百度的,希望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或者讲讲视屏显示方面的知识也可,谢了!!!!

网友A:
NTSC与PAL是电视制式,楼主用的是LCD其实并无太大关系。摄像头型号是什么?具体的显示方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SC与PAL是电视制式,楼主用的是LCD其实并无太大关系。摄像头型号是什么?具体的显示方案是什么?

摄像头时仓库里翻出来的,是有个标签,写着PAL、NTSC这种字样,只能用来区分是哪种制式。显示方案的话,只是在屏幕上直接显示摄像头采来的视频图像,现在就是显示效果不好,想问问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从哪些方面下手可以改善一下显示效果。

网友A:
那就是模拟相机喽,需要TVP5150之类的解码芯片转换为数字格式,然后在LCD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模拟相机喽,需要TVP5150之类的解码芯片转换为数字格式,然后在LCD显示。

多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