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ontrolsuite中导入工程出现问题,解决不了求助

楼主:
从controlsuite中导入工程出现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刚学dsp 好多问题

网友A:
选中工程名,选择Properties->General->Products 项,将勾选的XDAIS项不勾选。然后重新编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工程名,选择Properties->General->Products 项,将勾选的XDAIS项不勾选。然后重新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