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Flash烧录Atmel的问题

楼主:
环境:JFlash   SWD模式,三线 SCLK    SDIO   GND          Atmel SAMD10D14AM

问题1,JFlash能够连接上SAMD10,但是大概率会烧录不成功,报的错是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CPU is not halted
               Timeout while checking target RAM, core does not stop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要尝试很多次才能烧录成,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问题2,数次尝试烧录成功后,发现点击在JFlash 的 target->Start Application(F9)后,程序可以正常跑起来;关机重启后不能跑起来。
             这个时候再次连接JFlash,点击在JFlash 的 target->Start Application(F9),程序又可以成功跑起来。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谢谢!!

烧录不成功报错

烧录不成功报错

网友A:
如果不是接触不好,就是时钟频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B:
1、首先你需要确定的是Atmel SAMD10D14AM是否支持SWD的方式;

2、进入Jflash后,options菜单下的CPU选项中,找到正确的CPU的型号。然后在Target菜单下点击“connect”,看是否能连接成功。如果连接不成功,说明硬件有问题(包括连接和CPU硬件电路);

3、我不清楚你的这个SAMD10D14AM是否也是hex烧录,如果是的话,在connect成功的情况下,打开hex文件,在target菜单下的program&Verify,下载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需要确定的是Atmel SAMD10D14AM是否支持SWD的方式;

2、进入Jflash后,options菜单下的CPU选项 ...

0, 确认是swd方式。atmel studio调试上都是用这个。

1, 点“connect” 可以连接成功,确实是在 auto,program , program&verify等读写指令下都失败,报的错上面提到过。

2, 在JLink-Commander 命令行下,可以烧录读写文件。
没有用JLink-Commander是因为这个操作有点繁琐,要一步一步敲命令,生成上这样做不能接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接触不好,就是时钟频率设置有问题。

能够确定始终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0, 确认是swd方式。atmel studio调试上都是用这个。

1, 点“connect” 可以连接成功,确实是在 auto ...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你的这个SAMD10D14AM,我自己没有操作过,也说不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但是,按照我的经验,像我楼上说的,只要实现了。 program&verify应该都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你的这个SAMD10D14AM,我自己没有操作过,也说不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但是,按照我 ...

谢谢,改成commander命令行去做了,就是不能verify了。。。

网友:
最终还是搞定了~~~

解决方法是,使用atmel studio 的 atprogram.exe, 用命令行去烧录固件。 cmd命令下可以查一下atprogram的帮助信息。

网友:
您好,我司是microchip,atmel一级代理商,您的问题我司有专门的FAE帮解决,有需要可联系,1379824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