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单稳,双稳及无稳态?

楼主:
单稳态
在数字电路中电信号用“高”、“低”电平来表示“1”和“0”。当一个电路单元其在不管外来电信号是否触发他,其输出必回到一个固定的状态,这就是单稳态。例如一个门电路被外电路触发后由原来的“高”变成了“低”,但当外触发消失后的其输出状态必再回到“高”。

双稳态
如果外电路触发后电路状态变了但能保持。待到下一次被触发后才回变回来,那样的话这个电路就有两种稳定状态就叫双稳态。

无稳态
如果一个电路没有一个状态是可以稳定的。其输出一直在“高”、“低”两种状态变化就叫做“无稳态”电路,其实这是一个振荡器

网友:
双稳,单稳,无稳,前提都是~,稳!

这个稳,是不变,规定了多少V就一直保持着多少V,

永久维持就是恒稳,保持一段时间就是暂稳,恒稳可通过触发而解除,

单稳,是一恒一(或多)暂,暂稳终了就回到原先的恒稳状态,双稳(或N稳)全是恒稳,不触发就不跳转,无稳就全是暂稳态(轮替切换)。

网友:
高低两值都是唯一的,才称得上是 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