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调试问题

楼主:
1、复位电路出现周期性低电平问题

描述:现场多个板子出现F2812死机问题,进而白屏,程序不运行,检查板子发现有两个板子F2812芯片已损坏,3.3V,1.8V均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复位信号有问题,出现周期性低电平。

原因:2812的看门狗动作了,拉低了复位电平。

解决方法:1、找到看门狗动作的语句,增加喂狗字数

                    2、延长看门狗叫的时长

                   3、关闭看门狗

2.正常的电路板出现仿真连不通的问题

  已经写过程序,运行正常的板子,重新写程序时出现连不通,或连通后TRouble halting,指示灯不亮即程序没有执行,CCS不能RESET,不能进入擦鞋界面,断电重新上电及重启电脑不管用,

用万用表测电源正常,怀疑是复位电路出现了不正常,用万用表笔量了量复位信号后,改善正常了。

说明此类现象是复位电路出现了某种意外,导致程序没有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