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一下原理 怎么检查才是正确的

楼主:
有这么多错误  怎么改回来 随意少一条线不画也检查不出

网友:
应该点开messages看报错信息,是连接线的问题还是封装的问题。
看样子好像都变压器T1 元件的问题
检查一下元件库的引脚序号等

网友:
一般我都不检查,画的时候注意点,原理图不容易出错。
你这个好像封装画的有问题,管脚标号重复

网友:
Error都排除掉,Warning一般都每个类型开始的时候最好都找找原因,后期知道咋回事了,看到熟悉的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