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晶振参数之后还需要了解其他什么信息?

楼主:
大家都知道晶振主要参数包括频率、封装、工作电压、频率稳定度、输出、工作温度范围等,这些只能让晶振厂家或者供应商快速的明白客户想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晶振。参数对应着型号,但是很多客户对晶振型号都不是很了解,就带着晶振的型号去咨询是什么样的晶振。这样地扫式的每家每户的咨询物料,对客户来说都没有得到自己相要的答案。

知道晶振参数之后还需要了解其他什么信息,这些信息对客户或者工程师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下面扬兴科技来介绍以下五点晶振相关知识:负载电容、老化率、储存温度范围、等效串联阻抗和负性阻抗。

负载电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振荡线路上的“负载电容”定义为,从石英贴片晶振的两个端子看向振荡线路所遭遇到的所有电容值。负载电容在线路上可以与石英晶振以并联或以串联的方示连接。以并联方式连接的振荡线路中,晶振负载电容(CL)的大小会影响标称频率的特性。

老化率:“老化”顾名思意就是指在某一段特定时间范围内,石英晶振共振子随时间的频率变化,以百万分之一ppm为表示的单位。老化在频率与时间上的特性曲线,一般是呈现指数型态的变化。频率老化变动最大的期间是在石英频率组件制成后的第一个月。之后,频率的变化就随时间逐渐减少。频率的老化特性有好几个主要的因素影响。比如说,封装的方法,材料的种类,制程温度,制程管控,热处理过程及产品的尺寸和频率高低。在规格上大多都要定义出短期(1~3个月)或长期(1~10年)的频率老化需求。

储存温度范围:除了在前面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之外,另一项与温度有关的特性是“储存温度范围”。这个参数指的是产品在静态状况下可以储存的最高与最低温度范围。在这个温度范围内,产品必需保证在长时期的储存后,还是可以在工作温度范围内正常的工作并符合规格。这项特性与石英晶振共振子的组件设计及制程设计有很大关系,要小心的定义。

等效串联阻抗:当石英晶振串联振荡在fs时,C1及L1是相反相位而互相抵消,整个晶振的动态支臂的导纳是接近最小阻抗值R1。这时候整个石英晶振的表现仅是一个电阻性的组件。电阻值R1是整个组件的机械性能量损耗。其中包含了石英材料,接着材料及封装材料上所有的能量损耗。

负性阻抗:晶振负性阻抗是指从石英晶振共振子的二个端子往振荡线路看过去,所遭遇到振荡线路在振荡频率时的阻抗特性值。振荡线路上必需提供足够的放大增益值来补偿石英晶振共振子在共振时的机械能损失。负性阻抗并不是石英振荡子的产品参数,却是振荡线路的一项重要特性参数。从共振子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振荡线路的”负性阻抗”。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讲得很到位,想要做出好的产品,就得先了解它所用的每一个元器件。对一个元件了解得越透彻用起来就越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讲得很到位,想要做出好的产品,就得先了解它所用的每一个元器件。对一个元件了解得越透彻 ...

谢谢亲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