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电路分析

楼主:
仿真了一个led闪烁的电路,电路图如下所示。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会参数一个负压,这个负压是怎么来的?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么?

网友:
这个是电容上端的电压仿真波形图

网友:
此乃驰张振荡器

网友A: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会参数一个负压,这个负压是怎么来的?”

“参数”疑为“产生”之误。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并不会产生一个负压。你的波形显示的不是开关闭合后瞬间波形,而是稳态波形,即该电路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相当多个周期)之后的波形。

你只要分析开关闭合之前电容两端电压是多少(显然为零,电容放置很长时间,又没有电源给电容充电),再分析开关闭合后瞬间(指很短时间内)两支管子处于什么状态,电容下端对地电压是多少,即可分析出开关闭合后电容上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会参数一个负压,这个负压是怎么来的?”

“参数”疑为“产生”之误。
开关闭合 ...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对地为0电势,电源通过R对电容上端充电。当充电至0.7V,左边npn管导通,右边pnp管导通,电源给led供电并给电容下端充电。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其上端电压会迅速上升,使右pnp管导通电流迅速正大,由于电容上端被Vbe钳位,故其放电至0.7V左右管子关断,led熄灭。如此循环往复。
不知道为什么仿真时电容上端会出现对地负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闭合瞬间,电容上端对地为0电势,电源通过R对电容上端充电。当充电至0.7V,左边npn管导通,右边pnp管 ...

“不知道为什么仿真时电容上端会出现对地负压”
振荡电路达到稳态后,电容上端不会超过0.7V(因NPN管基极对发射极不会超过0.7V),但两支管子导通也就是LED发光时电容下端接近电源电压(少一个PNP管饱和压降),要比电容上端对地电压高。而且,电路中电阻并不大(PNP管饱和,NPN管发射结电阻也很小),所以电容充电很快(下端高而上端低)。
当电路翻转,两支三极管均关断时,电容下端对地电压很小,上端自然仍是对下端为负,对地也是为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