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78 Flash Self-Programming Library 怎么读取写入的数据

楼主:
RL78 Flash Self-Programming Library 怎么读取写入的数据? 刚接触瑞萨单片机,希望大家指教下,灰常感谢!!!

网友:
只能烧写,不能读取

网友:
您好,不能读我写进去就没有意义了呀

网友:
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不写入Data flash memory中?

网友:
我也在找写入0C002的BLOCK A的读程序

网友:
有时可以写进去数据,通过烧写器能读取2400-2BFF的DATAFLASH的数据,没有在单片机读出的程序

网友A:
data flash 可以写,每次写入需要将相应的块擦除,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flash 可以写,每次写入需要将相应的块擦除,再写。

在读的时候我也是读不出来,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flash 可以写,每次写入需要将相应的块擦除,再写。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这破玩意确实不能读取写入的数据,这个破库没提供这样的接口。但如果你只是想要读/写数据,类似EEPROM的效果的话,你用它自带的DATA FLASH就可以了,支持读写。也可以不用这个库,直接用指针去访问FLASH的数据,这个亲身试验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