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课设中的一个难点

楼主:
我的课设题目是电动拉门,其中开门需要59个脉冲,前三个脉冲间隔100ms、60ms、30ms,然后是51个20ms间隔,后五个脉冲间隔是30、60、 100、200、400,单位同为ms。然后关门也是59个脉冲,前三个脉冲间隔150ms、80ms、60ms,然后是51个35ms间隔,后五个脉冲间隔是60、100、 180、385、200,单位同为ms。感觉没有思路,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

网友A:
“附加:这个是要用quartus iiVerilog写的”改成quartus ii Verilog比较合适

网友:
附加:这个是要用quartus iiVerilog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加:这个是要用quartus iiVerilog写的”改成quartus ii Verilog比较合适

你会么???

网友: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时序控制电路。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做一个时钟发生器,比如周期为1ms,然后再做一个计数器对这个时钟计数,等记到需要发输出脉冲的时刻就发一个脉冲。
顺便说一下,这与用什么软件设计没有关系。不要告诉我说你连计数器也不会设计。

网友B:
借用队长的一句话,你这是给谁布置作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用队长的一句话,你这是给谁布置作业呢?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没办法才来求助,说话的态度不好。真的很抱歉,知道这是不应该这样拿自己的作业出来让大家帮忙,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想求教一下大家,真的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