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数据怎么按字节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楼主:
数据经过组帧之后,一帧包含8个字节,一共64位,fram[63 0],
本来从高到底,按照顺序从fram[63]发送到fram[0],只需要一个计数器就行了。
现在如果每个字节都从低到高发送,得先从fram[56]发到fram[63],再依次类推,就没办法计数了?
要是再定义一个8位的数据,每次8位置数还要一个周期,就不连续了。
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不懂楼主 描述的啥

你是要字节 原本是10101010 ===>> 01010101

还是一个数组 {0x80,0x90,0xA0} ===>> {0xA0,0x90,0x80}

不管以上哪种 都可以各自写个函数来实现这种功能,调用即可。

网友A:
定义一个6-bit的计数器  cnt (5 downto 0),使之递减:63、62、61、...
依次访问 fram [cnt (5 downto 3) & (not cnt (2 downto 0))],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主 描述的啥

你是要字节 原本是10101010 ===>> 01010101

还是一个数组 {0x80,0x90,0xA0} === ...

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每个字节倒过来,但是字节1、字节2、字节3的顺序不能变
例如10101010、11110000、00001111===>>01010101、00001111、111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6-bit的计数器  cnt (5 downto 0),使之递减:63、62、61、...
依次访问 fram [cnt (5 downto 3)  ...

嗯,好像是这样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