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DC-DC电源吗?

楼主:
输入25-200V,输出15V,15A,摩托车三相永磁发电机输出,DC-DC后向蓄电池充电,低速时输出电压低,即使不能输出15A电流,但也要要有输出才可以

网友A:
这样的性能要求,现成的商品估计市场上是没有的,只能定制。当然,定制的电源由于数量少,价格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性能要求,现成的商品估计市场上是没有的,只能定制。当然,定制的电源由于数量少,价格会比较高。

谢谢回复,看来真的只能定制了

网友:
25--200V这范围有点大呀,如果对效率要求高,恐怕要使用单片机来控制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电源用量有多少 ?  参数要求如何 ?   如有需求可以定制

网友:
我这也可以做定制的啊,有需要可以加我Q504612850

网友:
这个25-200V电压输入这么宽
低速时输出电压低
真得定制

网友:
定制吧哥们~
XY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