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回路的驱动(1) -- 并联篇

楼主:
这是一个它激式压电陶瓷片的驱动电路, 别小看这么一个电路, 要做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一次损耗等于谐振电容充电到VCC的能量”,不太理解这句什么意思。。
“新的问题产生了, 一半的 ...

MOS开启后, 为初始电压为0的电容充电, Ron与C串联, Ron消耗的能量与C上最终所储存的能量相等. 这是基本的电路基础.
一半的占空比, 导通期间的电流强度是否需要2倍? 导通期间Ron上的功率是否4倍? 时间减半, 损豪是否就是2倍?

网友:
右侧是压电陶瓷片的等效电路, Co为静电容, 压电陶瓷片的固有频率主要由右则虚线框中的L和C决定

网友:
当外加激信号等于压电陶瓷片的固有频率时, 虚线框内的L和C阻抗抵消, 总阻抗为零, 压电陶瓷片等效电路如图3右则电路. R消耗的能量转换为热能和机械能.

网友B:
当Q1栅极的驱动频率等于压电陶瓷片的固有频率时, 主贴中的图1等效为:

那么, 这种情况效率最高吗? 不是

网友:
此图表中, 粗黑线为X轴, 细兰线为直流供电电压(也是图4中LC振荡的交流分量的零电位),如果MOSFET的DS电流不能逆流, 漏极的电压波形京戏为红线, 可见负半周的中间90度处于地之下, 实际上, 由于MOSFET的DS间有反向的体二极管, X轴下方的信号被钳位到-0.7V, 漏极的真实波形应如下图所示:

网友B:
从5楼的第二张图可知, 同频激励的话, 栅极驱动信号的最大占空比为0.25, MOSFET可实现零电压开通. 0.5的占空比万万不可, 否则开关导通时电感两端电压总是为零, 漏极电压总处于VCC上, 开关的一次损耗等于谐振电容充电到VCC的能量, 简直不可接受.
但是, 新的问题产生了, 一半的占空比意味着2倍的导通损耗, 效率也是打了折扣. 如何解决?

网友:
把5楼第2张图的前两个波形切开, 第二个波形往右移180度, 得下到面的波形:

看起来像是周期增加了50%, 交流分量零电压移到了X轴上的半波波形, 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5楼的第二张图可知, 同频激励的话, 栅极驱动信号的最大占空比为0.25, MOSFET可实现零电压开通. 0.5的占空 ...

“开关的一次损耗等于谐振电容充电到VCC的能量”,不太理解这句什么意思。。
“新的问题产生了, 一半的占空比意味着2倍的导通损耗”,一个周期内开关都是开一次关一次,为什么是2倍的导通损耗?

网友B:
8楼之后本来还有两个楼层, 给出了结论. 不过为了留一些东西给网友自行分析, 我把那两个楼层删掉了.

网友:
测试结果, 当Q很高时, 管耗机本与RL无关, 空载也降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Q1栅极的驱动频率等于压电陶瓷片的固有频率时, 主贴中的图1等效为:

那么, 这种情况效率最高吗? 不是
...

根据上面的分析,压电晶片一般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LC串联谐振,其频率是固有参数决定的。另一个是外电感匹配的LC并联谐振频率,其频率由外接电路的L决定。是不是L取值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电路的工作效率?一般要求,外电路LC并联谐振和压电晶片的串联谐振匹配在一个频率上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面的分析,压电晶片一般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LC串联谐振,其频率是固有参数决定的。另一个是外电 ...

你可有压电片的规格书? 静电容多大? 三脚电感的感量多大? 从始自终都没说过, 谁知道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有压电片的规格书? 静电容多大? 三脚电感的感量多大? 从始自终都没说过, 谁知道你的?

为啥我的仿真波形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仿真波形不是这样啊

随便凑一个LC积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要看到像样的正弦波, 需满足R=XL的3~5倍, 此值不可过大, 否则MOSFET中无功电流(对于MOSFET倒是有功的)很大, MOSFET发热非常大. 你要么把R增加100倍, 要么把L改成10mL, 且C改为1500uF

网友:
谈恋爱, 做生意, 都讲究个门当户对, 电路参数匹配也同样如此. 你目前的XL和XC都=258欧, 并10欧电阻, 般配吗? 结果RLC并联回路主要还是以R为主体, 你获得准方波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楼之后本来还有两个楼层, 给出了结论. 不过为了留一些东西给网友自行分析, 我把那两个楼层删掉了.

你还是将那两个楼层恢复了吧,大家未必有你的分析思路与分析能力。我也想学习一下,看看你的思路与我的思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将那两个楼层恢复了吧,大家未必有你的分析思路与分析能力。我也想学习一下,看看你的思路与我的思 ...

我在这里没有备份的习惯, 还得重新码. 不过既然gmchen兄感兴趣, 那我稍后抽时间重新码出来, 现在比较忙.

网友:
这个问题, 今天不用午休了
首先, 同频驱动且D=0.5, 硬开通应该是耗无姨问的, 我们假设Q足够大,在电路稳定后, 分析开关的过程电路都在干什么:开关强制导通后, VCC通过Ron给C充电, 产生很大的电流尖峰,且L此时的电流也最大, 开关导通后电感电流不但不减, 反而线性增加, 储存更多的能量, MOS发热严重.
在开关截后电感放电开始振荡, 电压从交流分量的负值区往正方向上升,由于电感在开关导通期间额外获得能量,再加上真实电路的Q不确定, 这个时间不一定是3/8周期,应介于0.25~0.375个周期之间,如果第二个脉冲不如约而至, 那么电路又用同样的时间回振到地电平,然而,该来的还是要来, 第二个脉冲它来了, 非但不是在VCC电平上开启,而是在更高的电平处开通, 于是, 我们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了: 硬开通...

网友:
忽然觉得, 我这个贴子白弄了, 因为16楼的参数给我一个提示, 压电陶瓷片的谐振阻抗也就是10欧量级, 而16楼要弄那样的LC参数, 那是跟据压电片静电容和外面那个L的"行业常规"感量折算到41HZ, 这么做可能是MOS的模型跑不了太高的频率. 那么问题来了, Q只有0.04, 那里来的正弦波? 方波激励下频率偏好几倍波形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追求什么正弦波? 内部的RLC串联的Q一般有好几百, 只要驱动与压电片谐振就行了, R上得到的一定是很好的正弦波.
16楼在另一个贴子中所说的三脚电感, 真的不重要, 三脚电感上的波形, 也真的不重要, 只要找到电流最大处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
不过, 对于LC感应加热, 本贴应该倒是不错, 值得继续讨论. 只能说, 做超声波驱动的, 可以点右上的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里没有备份的习惯, 还得重新码. 不过既然gmchen兄感兴趣, 那我稍后抽时间重新码出来, 现在比较忙.

那我就先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有压电片的规格书? 静电容多大? 三脚电感的感量多大? 从始自终都没说过, 谁知道你的?

您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电蚂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是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电蚂蚁?

江湖虚名,然并暖...

网友E:
蒋工,大家老朋友了,麻烦你抽空回个信息给我。
苏州老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蒋工,大家老朋友了,麻烦你抽空回个信息给我。
苏州老朋友

想请我吃饭? 以后要预约了,凭一张身份证换了份电源总工的新工作,薪水多拿一万块,不过刚入职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