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蓝牙串口分析2

楼主:
蓝牙看不懂,只能通过串口入手,仿真找到以下函数,串口接收数据,通过蓝牙发送出去

static serialStatus_t Serial_WriteInternal( uint8_t InterfaceId )

void SerialManagerTask(osaTaskParam_t argument) 任务管理函数
{
    uint16_t i;
    uint8_t ev;

#if defined(FWK_SMALL_RAM_CONFIG)
    {
#else
    osaEventFlags_t  mSMTaskEventFlags;

    while( 1 )
    {
        /* Wait for an event. The task will block here. */
        (void)OSA_EventWait(mSMTaskEventId, osaEventFlagsAll_c, FALSE, osaWaitForever_c ,&mSMTaskEventFlags);
#endif
        for( i = 0; i < gSerialManagerMaxInterfaces_c; i++ )
        {
            OSA_InterruptDisable();
            ev = mSerials.events;
            mSerials.events = 0;
            OSA_InterruptEnable();

            if ( (ev & gSMGR_Rx_c) &&
                 (NULL != mSerials.rxCallback) )
            {
                mSerials.rxCallback( mSerials.pRxParam ); //-》Uart_RxCallBack
            }

            if( ev & gSMGR_TxDone_c )
            {
                Serial_TxQueueMaintenance(&mSerials);
            }

            /* If the Serial is IDLE and there is data to tx */
            if( (mSerials.state == 0) && (mSerials.txQueue[mSerials.txCurrent].dataSize > 0) )
            {
                (void)Serial_WriteInternal( i );
            }
#if gSerialMgrUseSPI_c
            /* If the SPI Slave has more data to transmit, restart the transfer */
#if gSerialMgrSlaveDapTxLogicOne_c
            if( (GpioReadPinInput(&mSpiMasterDapCfg)) && (mSerials.serialType == gSerialMgrSPIMaster_c) && (0 == mSerials.state) )
#else
            if( (!GpioReadPinInput(&mSpiMasterDapCfg)) && (mSerials.serialType == gSerialMgrSPIMaster_c) && (0 == mSerials.state) )
#endif
            {
                if( (0 == mSerials.txQueue[mSerials.txIn].dataSize) && (NULL == mSerials.txQueue[mSerials.txIn].txCallback) )
                {
                    Serial_SpiSendDummyByte(i);
                }
            }
#endif

        }

#if !defined(FWK_SMALL_RAM_CONFIG)
        /* For BareMetal break the while(1) after 1 run */
        if (gUseRtos_c == 0)
        {
            break;
        }
#endif
    } /* while(1) */
}
#endif

static void UartStreamFlushTimerCallback(void *pData)
{//超时回调
    App_PostCallbackMessage(BleApp_FlushUartStream, NULL);
}

static void Uart_RxCallBack(void *pData)
{//串口的回调函数
    uint16_t byteCount;

    Serial_RxBufferByteCount(gAppSerMgrIf, &byteCount);

    if (byteCount < mAppUartBufferSize)
    {

网友A:
标红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红的地方是什么意思

仿真的逆向推导 的断点关键于,这不是保存到草稿的?怎么发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