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百度上这个关于无源RC滤波的截止频率

楼主:
计算公式正确吗???网上全是一阶的,二阶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A:
公式没错。用相同参数的两级RC低通级联的二阶低通,其最大的问题就是Q值比较低,只有1/3。

网友A:
用这个公式可以计算你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的电机检测电路的频率特性,只要将RC参数以及需要检测的频率代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公式可以计算你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的电机检测电路的频率特性,只要将RC参数以及需要检测的频率代入即 ...

是这样的,我应该是先确定截止频率,然后选择RC值,不是计算截止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式没错。用相同参数的两级RC低通级联的二阶低通,其最大的问题就是Q值比较低,只有1/3。

前辈,就是和一阶RC滤波截止频率计算公式不同?这个2.6724和0.3742是不是将电阻值1000Ω算进去了还是就是这个常数?一阶的就是1/2piR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我应该是先确定截止频率,然后选择RC值,不是计算截止频率的

那就倒过来算啊!
已知截止频率根据公式可以算出RC乘积,然后考虑到在你的电路中电阻值的大致范围是有的,所以可以根据电阻值的范围大概估计一下电容值的范围,在此范围内选择一个合理的电容值,再代回去算出正确的电阻值。

网友:
当然也可以先确定电阻值,然后计算电容值。不过市场上电容的规格远远少于电阻的规格,所以一般总是先确定电容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就是和一阶RC滤波截止频率计算公式不同?这个2.6724和0.3742是不是将电阻值1000Ω算进去了还是就是 ...

一阶的截止频率就是f=1/(2*pi*RC),首楼二阶电路的截止频率就是f=0.3742/(2*pi*RC)。注意f用Hz,R用欧姆,C用法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就是和一阶RC滤波截止频率计算公式不同?这个2.6724和0.3742是不是将电阻值1000Ω算进去了还是就是 ...

给你个图吧,纵坐标是电压增益(dB),横坐标是归一化频率 f/[1/(2*pi*RC)]

网友C:
10倍频程内意义不大, 20倍频程差异增大, 100倍频程比较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倍频程内意义不大, 20倍频程差异增大, 100倍频程比较明显.

是说一阶和二阶的差异吗

网友A:
呵呵,那就再给一个图,红色的是一阶RC,蓝色的是二阶RC,坐标同上。

网友:
其实,若将二阶滤波器的前后两级RC参数取得不一样:保持两级RC乘积不变,但是后级的R是前级的10倍,后级的C是前级的1/10,则此二阶的性能将比两级RC相同的好一些。下面的图就是三种RC的对比:
红色的是一阶RC,蓝色的是两级相同的二阶RC,中间那根黑色的是按照上述阻抗配置的两级阻抗不一样的二阶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一阶和二阶的差异吗

正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就再给一个图,红色的是一阶RC,蓝色的是二阶RC,坐标同上。

此图有误, 应在-3dB处相交才对

网友:
补图说明: 对比滤波器的性能, 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在参考频率处为-3dB, 交于图中红圈处.
兰色: 一阶RC
粉色: 二阶RC(两个R相等,两个C相等)
在3倍fo以内基本无差异, 7.5fo处相差3db, 10倍频程后差距逐渐增大. 可见, 如果衰减量不大的话(10-15dB), 等值两阶的意义不大, 前后级阻抗相差10倍的话, 差距可翻倍, 不过带栽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图有误, 应在-3dB处相交才对

前面发的几个图是为了解释楼主在7楼提出的疑问,就是为了比较具有相同的RC时间常数的一阶与二阶电路的-3dB截止频率,并非为了比较它们的过渡带衰减而作(当然也能看出一些端倪)。要比较过渡带衰减当然是将-3dB重合为好。
下面这个图就是-3dB重合的三种结构RC。自上而下:红线为一阶RC,蓝线为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RC,粗黑线为后级阻抗是前级阻抗10倍的二阶RC。

网友A:
附带说一下,两级阻抗相同的级联RC低通滤波器,其-3dB截止频率是0.3742/(2*pi*RC);后级阻抗是前级阻抗10倍的级联RC低通滤波器,其-3dB截止频率是0.6007/(2*pi*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发的几个图是为了解释楼主在7楼提出的疑问,就是为了比较具有相同的RC时间常数的一阶与二阶电路的-3d ...

正是如此, 这样直观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阶的截止频率就是f=1/(2*pi*RC),首楼二阶电路的截止频率就是f=0.3742/(2*pi*RC)。注意f用Hz,R用欧姆 ...

那么前辈,我想利用这个RC滤波器滤去8kHzd的高频,保留400Hz的低频信号,一般截止频率选择多少?1000Hz够吗?需要考虑哪些方面?图片就是我要处理的包络线信号,三种颜色代表三相,每相包络线信号频率袋大概300-400Hz。上面不是很多毛刺吗,频率根据图上坐标来算要8kHZ,所以我就想用二阶RC无源滤波让波形变光滑,同时相移不大?这个相移一般怎么算?

包络线

包络线

滤波前包络线

滤波前包络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带说一下,两级阻抗相同的级联RC低通滤波器,其-3dB截止频率是0.3742/(2*pi*RC);后级阻抗是前级阻抗10倍 ...

一般求出来都是RC值,那C值是不是先确定,一般取0.1uF?然后确定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求出来都是RC值,那C值是不是先确定,一般取0.1uF?然后确定R?

C也不是胡乱取的, 至少说在-3dB转折频率上, Xc<

网友C:
当然了, 还要远大于你的信号源的内阻, 折中的取法, 就是取rs和rl的几何平均比较"科学", 比如说你的信号源内阻有100欧, RL为10K, 那么-3dB点上Xc取1000欧, 差不多就找到"G点"了

网友:
当然了, 如果信号源本身允许较大的过载, 也可以直接利用信号源的内阻作为第一级的R或R的重要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 还要远大于你的信号源的内阻, 折中的取法, 就是取rs和rl的几何平均比较"科学", 比如说你的信号源内 ...

我这个是方波信号发生器,没有信号源内阻或者不考虑,C《《R至少10倍?单位是法拉情况下?我这边取得C=0.1uF,R=800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前辈,我想利用这个RC滤波器滤去8kHzd的高频,保留400Hz的低频信号,一般截止频率选择多少?1000Hz够 ...

截止频率取多少,要看对于滤波效果的要求。对于你的问题来说,只有两个频率,通带内的信号频率大致是400Hz,带外需要衰减的大约是10kHz,那么问题就是:
对于400Hz附近的信号,你允许有多大的衰减与波动?对于10kHz的信号,你希望衰减多少分贝?
假定你采用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滤波器,且取截止频率为1kHz,那么可以算得:在400Hz时的衰减大约是0.64dB,从300Hz到500Hz范围内增益波动大约是0.59dB,而在10kHz时的衰减大约是24.7dB。如果你认为这些参数已经够了,那就是合适的,否则就要重新设计。

网友A:
上述计算的依据是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滤波器的传输特性可以用下式表达:
Vo/Vi=1/[1-(f/fc)^2+j*3*f/fc]
其中f是频率,fc是截止频率,j是根号-1.
将此式求模,就得到了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也就是上述各频率的衰减度。
将此式求幅角,就得到相频特性,就是你要求的相位变化。若取截止频率为1kHz,在400Hz处的相位移动大约是-25度。

网友:
下面这个图就是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滤波器的相频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方波信号发生器,没有信号源内阻或者不考虑,C《《R至少10倍?单位是法拉情况下?我这边取得C=0. ...

关于信号源内阻与负载,如果能够有很低的信号源内阻以及很高的负载电阻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实在不行,也是可以将它们折算到RC回路中去的。
信号源内阻,如同PowerAnts所言,在信号源能够驱动的情况下,可以将它折算到到第一级RC的R中去,即第一级的R是电路中的电阻与信号源内阻之和,换言之,在设计时,要将计算得到的R减去信号源内阻后才是实际电路中的电阻值。
负载电阻,可以折算到第二级RC的R中去,即实际第二级的R是电路中的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并联值,在设计时要通过已知的负载电阻反算出电路中的电阻值。不过这种情况下,整个电路的带内增益将低于1.
显然,若信号源内阻远小于R,设计时即可不用理会它。同理,若负载电阻远大于R也可以不理会它。
当然,以上计算是假定信号源内阻与负载电阻都是纯电阻,如果它们带有电抗,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述计算的依据是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滤波器的传输特性可以用下式表达:
Vo/Vi=1/[1-(f/fc)^2+j*3*f/fc]
...

-25°应该很大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述计算的依据是两级RC参数相同的二阶滤波器的传输特性可以用下式表达:
Vo/Vi=1/[1-(f/fc)^2+j*3*f/fc]
...

f频率是指什么?包络线信号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频率是指什么?包络线信号频率?

“f频率是指什么?”
f 在gmchen给出的式中是自变量,幅频曲线(或者说幅频特性)以及相频曲线(或者说相频特性)中的频率。

网友:
如果你需要测量的信号是一个单一的频率,那么无论相位移动多少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移动相位后波形并没有变化。但是如果要测量的信号中包含一个频率范围,那么不同频率的不同相移可能造成经过滤波器后的波形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称为“群延时”的概念。

网友:
从你给出的波形看,似乎稳定后的波形(24楼的“包络线”最右边的部分)很接近一个正弦波,所以其频谱应该比较单一,相位移动对它的影响应该不太大。当然,如果要求很高,那就要对信号波形作频谱分析,然后还要对滤波器作群延时分析(群延时等于负的相位对频率的微商),然后根据需要对群延时作补偿......反正有n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