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模块调用问题

楼主:
 定义了一个计数器模块module UD_Cnt(CLK,UD_counter);(第94行),里面有两个parameter用于计数初值和计数方向的初始化。
但是我发现在主模块CPLD4里面调用该模块(第16行),和在另外一个模块(CPS_PWM)里面用同样的指令(第53行)调用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在主模块中计数器的初值是对的,但是仿真结果里面在CPSPWM里面的初值不对,而且计数值也不对,如图所示

module CPLD4(CLK_150M,CS,RD,XA,XD,Aup,Adown,Bup,Bdown,Cup,Cdown,UD_counter,O1,O2,O3,o4,CLK1M,Cx);/*synthesis noprune*/
        parameter cntini = 511;
        input CLK_150M,CS,RD;
        input[4:0]  XA;
        input[15:0] XD;
        output[7:0] Aup,Adown,Bup,Bdown,Cup,Cdown;

        output[10:0] UD_counter,Cx;
        output O1,O2,O3,o4;

        output CLK1M;

        CLK150_to_1 DIV1(CLK_150M,CLK1M,1);

        UD_Cnt #(cntini/2) UD1(CLK_150M,UD_counter);
           UD_Cnt #(250  ) UDxx(CLK_150M,Cx);
        CPS_PWM CP1(CLK_150M,100,300,500,Aup,Adown,Bup,Bdown,Cup,Cdown,1);
endmodule

module CLK150_to_1(CLK150M,CLK1M,RST);
        input CLK150M,RST;
        output CLK1M;
        reg[7:0] div_cnt;

        initial
                div_cnt = 0;

        always@(posedge CLK150M)
        begin
                if(div_cnt < 150)
                        div_cnt = div_cnt+1;
                else
                        div_cnt = 0;
        end

        assign
                CLK1M = (div_cnt > 74)? 1:0;

endmodule

module CPS_PWM(CLK,UrefA,UrefB,UrefC,PWM_UoA,PWM_DoA,PWM_UoB,PWM_DoB,PWM_UoC,PWM_DoC,BLOCK);
        parameter counter_limit = 500;

        input CLK,BLOCK;
        input[10:0] UrefA,UrefB,UrefC;
        output[7:0] PWM_UoA,PWM_DoA,PWM_UoB,PWM_DoB,PWM_UoC,PWM_DoC;

        wire[7:0] PWM_UA,PWM_DA,PWM_UB,PWM_DB,PWM_UC,PWM_DC;
        wire[10:0] C0[7:0];
        wire[10:0] Cx;
/////////////////////////////////////////////////////////////
   UD_Cnt #(250  ) UD1(CLK,C0[0]);
           UD_Cnt #(250  ) UDx(CLK,Cx);
   UD_Cnt #(0                  ,0) UD2(CLK,C0[1]);
   UD_Cnt #((500/2)  ) UD3(CLK,C0[2]);
   UD_Cnt #(500      ) UD4(CLK,C0[3]);

   UD_Cnt #((500/4)  ) UD5(CLK,C0[4]);
   UD_Cnt #((500/4)  ) UD6(CLK,C0[5]);
   UD_Cnt #((500*3/4)) UD7(CLK,C0[6]);
   UD_Cnt #((500*3/4)) UD8(CLK,C0[7]);
////////////////////////////////////////////////////////////
        genvar j;
        generate
                for(j=0; j<4; j=j+1) begin:x
                assign
                        PWM_UA[2*j] = (UrefA > C0[j]) ? 1'b1:1'b0,        PWM_UA[2*j+1] = !PWM_UA[2*j],
                        PWM_DA[2*j] = (UrefA > C0[j+4]) ? 1'b1:1'b0,        PWM_DA[2*j+1] = !PWM_DA[2*j],

                        PWM_UB[2*j] = (UrefB > C0[j]) ? 1'b1:1'b0,        PWM_UB[2*j+1] = !PWM_UB[2*j],
                        PWM_DB[2*j] = (UrefB > C0[j+4]) ? 1'b1:1'b0,        PWM_DB[2*j+1] = !PWM_DB[2*j],

                        PWM_UC[2*j] = (UrefC > C0[j]) ? 1'b1:1'b0,        PWM_UC[2*j+1] = !PWM_UC[2*j],
                        PWM_DC[2*j] = (UrefC > C0[j+4]) ? 1'b1:1'b0,        PWM_DC[2*j+1] = !PWM_DC[2*j];
                end
        endgenerate
///////////////////////////////////////////////////////////
        genvar f;
        generate
                for(f=0; f<8; f=f+1) begin:DT
                        delay_DT DT_UA(PWM_UA[f],CLK,BLOCK,PWM_UoA[f]);
                        delay_DT DT_DA(PWM_DA[f],CLK,BLOCK,PWM_DoA[f]);

                        delay_DT DT_UB(PWM_UB[f],CLK,BLOCK,PWM_UoB[f]);
                        delay_DT DT_DB(PWM_DB[f],CLK,BLOCK,PWM_DoB[f]);

                        delay_DT DT_UC(PWM_UC[f],CLK,BLOCK,PWM_UoC[f]);
                        delay_DT DT_DC(PWM_DC[f],CLK,BLOCK,PWM_DoC[f]);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module UD_Cnt(CLK,UD_counter);
parameter CNT_ini = 167,Dir_ini = 0;
        input CLK;
        output reg[10:0] UD_counter;
        reg Dir;

        initial
        begin
                UD_counter = CNT_ini;
                Dir = Dir_ini;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ir == 0)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
                else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UD_counter == 500)&(Dir == 0))
                        Dir = 1;
                else if((UD_counter == 1)&(Dir == 1))
                        Dir = 0;
        end
endmodule

module delay_DT(pluse,CLK,Block,pluse_out);
//1us delay(counter = 10) for posedge of pluse,Block=0(Block the IGBT)
        parameter CMP = 10;

        input CLK,pluse,Block;
        output pluse_out;
        reg[4:0] DT_counter;
        wire DT;
        initial
                DT_counter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pluse == 1) & (DT_counter < 5'd20))
                        DT_counter = DT_counter + 1;
                else if(pluse == 0) //no operation on counter when pluse ==1 and counter=255
                        DT_counter = 0;
        end
        assign
                DT = (DT_counter >= CMP) ? 1:0,
                pluse_out = pluse & DT & Block;
endmodule

网友:
红色的初值和计数过程是对的,绿色的是错的,而且也没有规律

网友A:
别用initial,用RST赋初值

网友:
不懂,帮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initial,用RST赋初值

RST可以用parameter赋值吗

网友B:
你这是写的啥代码,看起来这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写的啥代码,看起来这么费劲

我把程序简化一下吧
UD_Cnt是一个计数器,采用增减计数的计数方式
CPS_PWM是一个多路PWM模块,里面含4路计数器,准备作为载波与PWM的调制波进行比较,但是这个模块最后我只要输出PWM就可以了,计数器的值不需要输出

我发现,CPS_PWM中,UD_Cnt #(259) UDxx(CLK,Cx);这个计数器的技术值是对的,同时Cx是输出变量
而只与wire变量连接的
UD_Cnt #(259) UDxx(CLK,Cx);
UD_Cnt #(0,0) UD2(CLK,C1);
   UD_Cnt #((500/2),1) UD3(CLK,C2);
   UD_Cnt #(500,0) UD4(CLK,C3);
计数值初值和计数过程都是错的

module CPLD5(CLK_150M,CS,RD,XA,XD,Aup,Adown,Bup,Bdown,Cup,Cdown,UD_counter,O1,O2,O3,o4,CLK1M,Cx);/*synthesis noprune*/
        parameter cntini = 511;
        input CLK_150M,CS,RD;
        input[4:0]  XA;
         input[15:0] XD;
        output[7:0] Aup,Adown,Bup,Bdown,Cup,Cdown;

        output[10:0] UD_counter,Cx;
        wire[10:0] CC;
        output O1,O2,O3,o4;
        output CLK1M;

        UD_Cnt #(257) UDxx(CLK_150M,CC);
        CPS_PWM CP1(CLK_150M,UD_counter);
endmodule

module CPS_PWM(CLK,Cx);/*synthesis noprune*/
        input CLK;
        output[10:0] Cx;
        wire[10:0] C1,C2,C3;/*synthesis noprune*/

        UD_Cnt #(259) UDxx(CLK,Cx);

        UD_Cnt #(0,0) UD2(CLK,C1);
   UD_Cnt #((500/2),1) UD3(CLK,C2);
   UD_Cnt #(500,0) UD4(CLK,C3);

endmodule

module UD_Cnt(CLK,UD_counter);/*synthesis noprune*/
parameter CNT_ini = 167,Dir_ini = 0;
        input CLK;
        output reg[10:0] UD_counter;
        reg Dir;

        initial
        begin
                UD_counter = CNT_ini;
                Dir = Dir_ini;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Dir == 0)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
                else
                        UD_counter = UD_counter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UD_counter == 500)&(Dir == 0))
                        Dir = 1;
                else if((UD_counter == 1)&(Dir == 1))
                        Dir = 0;
        end
endmodul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写的啥代码,看起来这么费劲

我用modelsim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对的,是不是quartus里面有些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modelsim仿真出来的结果是对的,是不是quartus里面有些地方需要设置?

你这不可综合啊?就是仿真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可综合啊?就是仿真用的啊

可以综合的,quartus编译综合都通过了。就是综合完了以后,用他集成的仿真结果,与modelsim对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