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与电压源的区别

楼主:
电源有两种,一种是电压源,一种是电流源。 我们先看电压源,电压源大家好理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常接触到电压源。比 如我们家里各个角落都有提供一个电压插座,如果我们要使用电器的话,就把它往插座上一 插,就可以为我们要使用的家用电器提供能量来源。因此我们把它认为是个电源,家用电是 个 220V 的交流电,它是不变的,我们称之为电压源。电压源即提供一个恒定电压的电源。 它的工作状态如图 1 所示。虚线部分是它串连上一个负载(用电器)时形成的回路。 电流源,顾名思义,能够提供恒定电流的电源称之为电流源。 知道电流源与电压源的定义,我们不禁问,为什么我们家用电器不使用电流源而用电压 源呢?那我们假设下,如果我们家用电器使用的是电流源,那么不管我们使用不使用电器, 我们插座上都要有个源源不断的电源流过。比如,我们家里的电流源提供的电源是 1A,无论 白天黑夜,我们使用不使用,这个电流源都要提供 1A 的电流。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若是电流源供电,那么它会时时刻刻消耗功率。它的工作状态如图 2 所示,如果我们需 要家用电器,电流就从沿着虚线走。但是,当我们不需要家用电器,电流源仍需要形成一个 闭合回路(实线部分回路),这是因为电流源输出端不能开路,如果开路了,电压就无限大 了。

网友:
交流电为什么可以认为是电压源?他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