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懂单片机的人聊单片机

楼主:
现在太多产品动不动就是上个单片机,我在想这些东西到时候就一个单片机坏了,就要费掉整块板,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网友:
那没有使用单片机的设备是不是也坏个零件就不能用了。
可能你会说零件好买,可以自己替换,但是也有一些特殊零件是定制的,一般买不到
你就把单片机当成定制型的零件就行了,一般单片机也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没用单片机的板坏一个元件也不能用啊,和用不用单片机没关系

网友:
那就别聊了 楼主 这么早 做早操吧

网友:
单片机哪那么容易就坏,楼主你是不是瞎操心,你见过日常电子产品哪个是处理器经常坏的?

网友:
一般有单片机的板子都是在其外围有保护的,包括供电和IO管脚,,,
不必多虑

网友:
设计产品的人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选择合适的型号,加上合理的外围硬件设计,单片机不那么容易损坏。偶尔坏一个就处理一个售后,没有单片机的产品照样有售后。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你要讲故事

网友:
一看楼主的这问题就猜测到可能与工作有关,一般搞家电维修的人对这个问题很头痛,以前没用单片机的电路坏个芯片买回来换上就OK了,现在这样的单片机坏了,程序自己也弄不了,特别是一些进口机器眼看着很新的机器过了保修坏了就报废了(损坏单片机的情况也不少 雷电,静电,电路保护电失效 ,人为损坏等等)

网友:
单片机基本会坏的概率比较少,如果有其它因素造成,概率也很小,除非防护没有做好

网友:
现在都是集成的,无论是普通芯片,还是单片机,普通人都不能换吧!

网友:
在所有出故障不能用的带单片机的电子产品中,单片机损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可见楼主的操心实在太多余了。现在维修电子产品动不动就换板而非换零件,原因有二:一是维修人员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二是产品价格与人工费比,人工费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