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法的完整DSP实现

楼主:
傅里叶变换或者FFT的理论参考:

[1] http://www.dspguide.com/ch12/2.htm

      The Scientist and Engineer's Guide to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By Steven W. Smith, Ph.D.

[2] 可当作[1]的中文参考

[3] 任意一本数字信号处理教材,上面都有详细的推导DCT求解转换为FFT求解的过程

[4] TI文档:基于TMS320C64x+DSP的FFT实现。 使用baidu/google可以搜索到。

1. 有关FFT理论的一点小小解释
关于FFT这里只想提到两点:

(1)DFT变换对的表达式(必须记住)

\          —— 称旋转因子

(2)FFT用途——目标只有一个,加速DFT的计算效率。

DFT计算X(k)需要N^2次复数乘法和N(N-1)次复数加法;FFT将N^2的计算量降为\。

“FFT其实是很难的东西,即使常年在这个领域下打拼的科学家也未必能很好的写出FFT的算法。”——摘自参考上面提供的参考文献[1]

因此,我们不必太过纠结于细节,当明白FFT理论后,将已有的算法挪过来用就OK了,不必为闭着教材写不出FFT而郁闷不堪。
FFT的DSP实现

下面为本人使用C语言实现的FFT及IFFT算法实例,能计算任意以2为对数底的采样点数的FFT,算法参考上面给的流程图。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
  • * zx_fft.h
  • *
  • *  Created on: 2013-8-5
  • *      Author: monkeyzx
  • */
  •
  • #ifndef ZX_FFT_H_
  • #define ZX_FFT_H_
  •
  • typedef float          FFT_TYPE;
  •
  • #ifndef PI
  • #define PI             (3.14159265f)
  • #endif
  •
  • typedef struct complex_st {
  •     FFT_TYPE real;
  •     FFT_TYPE img;
  • } complex;
  •
  • int fft(complex *x, int N);
  •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 void zx_fft(void);
  •
  • #endif /* ZX_FFT_H_ */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
  • * zx_fft.c
  • *
  • * Implementation of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
  • * and reversal Fast Fourier Transform(IFFT)
  • *
  • *  Created on: 2013-8-5
  • *      Author: monkeyzx
  • */
  •
  • #include "zx_fft.h"
  • #include
  • #include
  •
  • /*
  • * Bit Reverse
  • * === Input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l : count by bit of binary format, @l=CEIL{log2(n)}
  • * === Output ===
  • * r : results after reversed.
  • * Note: I use a local variable @temp that result @r can be set
  • * to @x and won't overlap.
  • */
  • static void BitReverse(complex *x, complex *r, int n, int l)
  • {
  •     int i = 0;
  •     int j = 0;
  •     short stk = 0;
  •     static complex *temp = 0;
  •
  •     temp = (complex *)malloc(sizeof(complex) * n);
  •     if (!temp) {
  •         return;
  •     }
  •
  •     for(i=0; i
  •         stk = 0;
  •         j = 0;
  •         do {
  •             stk |= (i>>(j++)) & 0x01;
  •             if(j
  •             {
  •                 stk <<= 1;
  •             }
  •         }while(j
  •
  •         if(stk < n) {             /* 满足倒位序输出 */
  •             temp[stk] = x;
  •         }
  •     }
  •     /* copy @temp to @r */
  •     for (i=0; i
  •         r = temp;
  •     }
  •     free(temp);
  • }
  •
  • /*
  • * FFT Algorithm
  • * === Inputs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 Output ===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
  • int fft(complex *x, int N)
  • {
  •     int i,j,l,ip;
  •     static int M = 0;
  •     static int le,le2;
  •     static FFT_TYPE sR,sI,tR,tI,uR,uI;
  •
  •     M = (int)(log(N) / log(2));
  •
  •     /*
  •      * bit reversal sorting
  •      */
  •     BitReverse(x,x,N,M);
  •
  •     /*
  •      * For Loops
  •      */
  •     for (l=1; l<=M; l++) {   /* loop for ceil{log2(N)} */
  •         le = (int)pow(2,l);
  •         le2 = (int)(le / 2);
  •         uR = 1;
  •         uI = 0;
  •         sR = cos(PI / le2);
  •         sI = -sin(PI / le2);
  •         for (j=1; j<=le2; j++) {   /* loop for each sub DFT */
  •             //jm1 = j - 1;
  •             for (i=j-1; i<=N-1; i+=le) {  /* loop for each butterfly */
  •                 ip = i + le2;
  •                 tR = x[ip].real * uR - x[ip].img * uI;
  •                 tI = x[ip].real * uI + x[ip].img * uR;
  •                 x[ip].real = x.real - tR;
  •                 x[ip].img = x.img - tI;
  •                 x.real += tR;
  •                 x.img += tI;
  •             }  /* Next i */
  •             tR = uR;
  •             uR = tR * sR - uI * sI;
  •             uI = tR * sI + uI *sR;
  •         } /* Next j */
  •     } /* Next l */
  •
  •     return 0;
  • }
  •
  • /*
  • * Inverse FFT Algorithm
  • * === Inputs ===
  • * x : complex numbers
  • * N : nodes of FFT. @N should be power of 2, that is 2^(*)
  • * === Output ===
  • * the @x contains the result of FFT algorithm, so the original data
  • * in @x is destroyed, please store them before using FFT.
  • */
  • int ifft(complex *x, int N)
  • {
  •     int k = 0;
  •
  •     for (k=0; k<=N-1; k++) {
  •         x[k].img = -x[k].img;
  •     }
  •
  •     fft(x, N);    /* using FFT */
  •
  •     for (k=0; k<=N-1; k++) {
  •         x[k].real = x[k].real / N;
  •         x[k].img = -x[k].img / N;
  •     }
  •
  •     return 0;
  • }
  •
  • /*
  • * Code below is an example of using FFT and IFFT.
  • */
  • #define  SAMPLE_NODES              (128)
  • complex x[SAMPLE_NODES];
  • int INPUT[SAMPLE_NODES];
  • int OUTPUT[SAMPLE_NODES];
  •
  • static void MakeInput()
  • {
  •     int i;
  •
  •     for ( i=0;i
  •     {
  •         x.real = sin(PI*2*i/SAMPLE_NODES);
  •         x.img = 0.0f;
  •         INPUT=sin(PI*2*i/SAMPLE_NODES)*1024;
  •     }
  • }
  •
  • static void MakeOutput()
  • {
  •     int i;
  •
  •     for ( i=0;i
  •     {
  •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     }
  • }
  •
  • void zx_fft(void)
  • {
  •     MakeInput();
  •
  •     fft(x,128);
  •     MakeOutput();
  •
  •     ifft(x,128);
  •     MakeOutput();
  • }

程序在TMS320C6713上实验,主函数中调用zx_fft()函数即可。

FFT的采样点数为128,输入信号的实数域为正弦信号,虚数域为0,数据精度定义FFT_TYPE为float类型,MakeInput和MakeOutput函数分别用于产生输入数据INPUT和输出数据OUTPUT的函数,便于使用CCS 的Graph功能绘制波形图。这里调试时使用CCS v5中的Tools -> Graph功能得到下面的波形图(怎么用自己琢磨,不会的使用CCS 的Help)。

输入波形

输入信号的频域幅值表示

FFT运算结果

对FFT运算结果逆变换(IFFT)

如何检验运算结果是否正确呢?有几种方法:

(1)使用matlab验证,下面为相同情况的matlab图形验证代码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SAMPLE_NODES = 128;
  • i = 1:SAMPLE_NODES;
  • x = sin(pi*2*i / SAMPLE_NODES);
  •
  • subplot(2,2,1); plot(x);title('Inputs');
  • axis([0 128 -1 1]);
  •
  • y = fft(x, SAMPLE_NODES);
  • subplot(2,2,2); plot(abs(y));title('FFT');
  • axis([0 128 0 80]);
  •
  • z = ifft(y, SAMPLE_NODES);
  •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 axis([0 128 0 1]);

(2)使用IFFT验证:输入信号的FFT获得的信号再IFFT,则的到的信号与原信号相同

可能大家发现输入信号上面的最后IFFT的信号似乎不同,这是因为FFT和IFFT存在精度截断误差(也叫数据截断噪声,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的float数据类型数据位数有限,没法完全保留原始信号的信息)。因此,IFFT之后是复数(数据截断噪声引入了虚数域,只不过值很小),所以在绘图时使用了计算幅值的方法,

C代码中: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OUTPUT = sqrt(x.real*x.real + x.img*x.img)*1024;

matlab代码中: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subplot(2,2,3); plot(abs(z));title('IFFT');

所以IFFT的结果将sin函数的负y轴数据翻到了正y轴。另外,在CCS v5的图形中我们将显示信号的幅度放大了1024倍便于观察,而matlab中没有放大。

网友:
感谢分享, 最近也在搞FFT, 不过偏向用TI 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