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TMS320C6000基础学习-- gel文件

楼主:
什么是gel文件?gel文件能干什么?

gel全称General Extended Language,即通用扩展语言文件,gel文件中由类似C语言的代码构成,gel语言是一种解释性语言,gel文件扩展名为.gel;

gel文件用于(1)扩展CCS功能,比如菜单选项等,(2)通过gel可以访问目标板的存储器。

1. gel基本语法——类C

gel函数和gel参数不需要在DSP程序中定义。gel具有C语言的很多相似的东西:函数、return语句、if-else语句、while语句、与C一样的注释方式、#define,这些函数或语句的用法也与C中的非常类似。

GEL函数

funcName(param1 "discription" [,param2 "discription", param3 "discription",...])

{

statements;

}

gel函数中不用声明返回类型和参数类型,但函数中可以使用return语句返回;

参数使用“参数+字符串类型的描述”组成,参数不需要定义,可以是以下的任意一种:实际/仿真的DSP目标板的符号值;数字常量(表达式或常值);字符串常量。

GEL函数调用:通常可以在输入C表达式的任意地方调用GEL函数,也可以在另一个GEL函数中调用GEL函数。GEL函数无法递归调用。

GEL语句

返回语句: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return [expression];

条件语句: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if (exp)
  •     statements 1;
  • else
  •     statements 2;

循环语句:[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while (exp) {
  •     statements;
  • }

GEL预处理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define identifier(arguments list)     token-expression

GEL注释

// 注释

/* 注释 */

2. gel特有关键字

menuitem/hotmenu

在CCS v4.2中测试,menuitem添加Scripts菜单下的子菜单项,hotmenu添加menuitem定义菜单项的子菜单项,参考本文后面的例子。

这两个关键字声明的函数都不需要参数,比如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menuitem "Addressing Modes";
  • hotmenu C27x_Mode()
  • {
  •     AMODE = 0;
  •     OBJMODE = 0;
  • }
  •
  • hotmenu C28x_Mode()
  • {
  •     AMODE = 0;
  •     OBJMODE = 1;
  • }
  •
  • hotmenu C2xLP_Mode()
  • {
  •     AMODE = 1;
  •     OBJMODE = 1;
  • }

上面代码将产生如下的菜单结构,

Scripts

    - Addressing Modes

    - C27x_Mode

    - C28x_Mode

    - C2xLP_MODE

dialog

向menuitem定义的菜单中添加一个入口子菜单,并在点击子菜单时弹出对话框。

menuitem "MyFunc"

dialog InitTarget(StartAddr "Starting Address", EndAddr "Ending Address")

{

statements;

}

dialog RefreshTarget()

{

statements;

}

slider

添加滑动条,每次移动滑动条都用滑动条上的新值重新调用GEL文件,定义格式如下,

slider param_def(minVal, maxVal, increment, pageIncrement, paramName)

{

statements;

}

3. gel文件的例子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
  • * This GEL file (DSP621x_671x.gel) provides example code on how to
  • * reset the C6x DSP and initialize t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 *
  • * You will have to edit settings in emif_init() to your own
  • * specifications as the example is applicable to the C6711 DSK.
  • *
  • * This file is has minimal functionality and is designed to be used
  • *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custom GEL files.
  • *
  • * Refer to CCS Help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GEL commands.
  • *
  • */
  •
  • /*
  • * The StartUp()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time you start Code Composer.
  • * It should only include functions that do not "touch the hardware" -
  • *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should be invoked from the OnTargetConnect()
  • * function or the GEL menu.
  • */
  • StartUp()
  • {
  •
  •     /* setMemoryMap;
  •     this should be a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mem map based
  •     on the particular hardware that is used
  •     */
  • }
  •
  • /*--------------------------------------------------------------*/
  • /* OnTargetConnect()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a target  */
  • /* connect.                                                     */
  • /*--------------------------------------------------------------*/
  • OnTargetConnect()
  • {
  •     /*  GEL_Reset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worst case senario of
  •         unknown target state.  If for some reason a reset is not
  •         desired upon target connection, GEL_Reset may be removed
  •         and replaced with something "less brutal" like a cache
  •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GEL_Reset();
  •     */
  • }
  •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  emif_init();  */
  • }
  •
  • /*
  • * OnPreFileLoaded()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Load Program'
  • * Menu item is selected  .....
  • */
  • OnPreFileLoaded()
  • {
  •     CleanCache();
  • }
  •
  • /*
  • * CleanCache()
  • * Actually Invalidate L1D, L1P, and L2
  • */
  • CleanCache()   {
  •     *(int *)0x01845004 = 1;
  •     }
  •
  • emif_init()
  • {
  • /*---------------------------------------------------------------------------*/
  • /* EMIF REGISTERS */
  • /*---------------------------------------------------------------------------*/
  •
  •     #define EMIF_GCTL       0x01800000
  •     #define EMIF_CE1        0x01800004
  •     #define EMIF_CE0        0x01800008
  •     #define EMIF_CE2        0x01800010
  •     #define EMIF_CE3        0x01800014
  •     #define EMIF_SDRAMCTL   0x01800018
  •     #define EMIF_SDRAMTIMING  0x0180001C
  •     #define EMIF_SDRAMEXT     0x01800020
  •
  • /*---------------------------------------------------------------------------*/
  • /* EMIF REGISTER VALUES - these should be modified to match TARGET hardware  */
  • /*---------------------------------------------------------------------------*/
  •
  •     *(int *)EMIF_GCTL = 0x00003040;/* EMIF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
  •     *(int *)EMIF_CE1 = 0xFFFFFF23; /* CE1 - 32-bit asynch access after boot*/
  •     *(int *)EMIF_CE0 = 0xFFFFFF30; /* CE0 - SDRAM                          */
  •     *(int *)EMIF_CE2 = 0xFFFFFF23; /* CE2 - 32-bit asynch on daughterboard */
  •     *(int *)EMIF_CE3 = 0xFFFFFF23; /* CE3 - 32-bit asynch on daughterboard */
  •     *(int *)EMIF_SDRAMCTL = 0x07117000;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00 MHz)*/
  •     *(int *)EMIF_SDRAMTIMING = 0x0000061A; /* SDRAM Timing register        */
  • }

上面的gel来自于CCS v4安装目录下ccsv4\emulation\gel\DSP621x_671x.gel文件,上面不仅使用了#define定义寄存器地址,还使用了类似C中的指针对EMIF(外部存储器接口)进行配置。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
  • /* Code Composer Studio supports five reserved GEL functions that */
  • /* automatically get executed if they are defined. They are:      */
  • /*                                                                */
  • /* StartUp()              - Executed whenever CCS is invoked      */
  • /* OnRese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et CPU       */
  • /* OnRestar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tart         */
  • /* OnPreFileLoaded()      - Executed before File->Load Program    */
  • /* OnFileLoaded()         - Executed after File->Load Program     */
  • /*                                                                */
  • /******************************************************************/
  •
  • StartUp()
  • {
  •     /* Initialize F2812 memory map */
  •     GEL_Reset();
  •     F2812_Memory_Map();
  •     /* Enable_DFT(); */
  •     GEL_TextOut("Gel StartUp Complete.\n");
  • }
  •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
  •     Enable_DFT();
  • }
  •
  • /* commented out to avoid execution
  • OnRestart(int nErrorCode)
  • {
  • }
  • OnPreFileLoaded()
  • {
  • }
  • OnFileLoaded(int nErrorCode, int bSymbolsOnly)
  • {
  • }
  • */
  •
  • menuitem "Initialize Memory Map";
  •
  • /*------------------- F2812 Memory Map, MPNMC=0 --------------------*/
  • /*                                                                  */
  • /*   Note: M0M1MAP and VMAP signals tied high on F2812 core         */
  • /*                                                                  */
  • /*   0x000000 - 0x0007ff   M0/M1 SARAM             (Prog and Data)  */
  • /*   0x000800 - 0x000fff   Peripheral Frame0 (PF0) (Data only)      */
  • /*   0x002000 - 0x003fff   XINTF ZONE 0            (Prog and Data)  */
  • /*   0x004000 - 0x005fff   XINTF ZONE 1            (Prog and Data)  */
  • /*   0x006000 - 0x006fff   Peripheral Frame1 (PF1) (Data only)      */
  • /*   0x007000 - 0x007fff   Peripheral Frame2 (PF2) (Data only)      */
  • /*   0x008000 - 0x009fff   L0/L1 SARAM             (Prog and Data)  */
  • /*   0x080000 - 0x0fffff   XINTF ZONE 2            (Prog and Data)  */
  • /*   0x100000 - 0x17ffff   XINTF ZONE 6            (Prog and Data)  */
  • /*   0x3d7800 - 0x3d7fff   OTP                     (Prog and Data)  */
  • /*   0x3d8000 - 0x3f7fff   FLASH                   (Prog and Data)  */
  • /*   0x3f8000 - 0x3f9fff   H0 SARAM                (Prog and Data)  */
  • /*   0x3fc000 - 0x3fffff   XINTF ZONE 7 (MPNMC=1)  (Prog and Data)  */
  • /*   0x3ff000 - 0x3fffff   BOOT ROM     (MPNMC=0)  (Prog and Data)  */
  • /*------------------------------------------------------------------*/
  • hotmenu F2812_Memory_Map()
  • {
  •     GEL_MapReset();
  •     GEL_MapOn();
  •
  •     /* Program memory maps */
  •     GEL_MapAdd(0x0,0,0x800,1,1);                  /* M0/M1 SARAM  */
  •     GEL_MapAdd(0x2000,0,0x2000,1,1);              /* XINTF ZONE 0 */
  •     GEL_MapAdd(0x4000,0,0x2000,1,1);              /* XINTF ZONE 1 */
  •     GEL_MapAdd(0x8000,0,0x2000,1,1);              /* L0/L1 SARAM  */
  •     GEL_MapAdd(0x80000,0,0x80000,1,1);            /* XINTF ZONE 2 */
  •     GEL_MapAdd(0x100000,0,0x80000,1,1);           /* XINTF ZONE 6 */
  •     GEL_MapAdd(0x3d7800,0,0x800,1,0);             /* OTP          */
  •     GEL_MapAdd(0x3d8000,0,0x20000,1,0);           /* FLASH        */
  •     GEL_MapAdd(0x3f8000,0,0x2000,1,1);            /* H0 SARAM     */
  •
  •     /* Data memory maps */
  •     GEL_MapAdd(0x0,1,0x800,1,1);                  /* M0/M1 SARAM  */
  •     GEL_MapAdd(0x800,1,0x800,1,1);                /* PF0          */
  •     GEL_MapAdd(0x2000,1,0x2000,1,1);              /* XINTF ZONE 0 */
  •     GEL_MapAdd(0x4000,1,0x2000,1,1);              /* XINTF ZONE 1 */
  •     GEL_MapAdd(0x6000,1,0x1000,1,1);              /* PF1          */
  •     GEL_MapAddStr(0x7000,1,0x1000,"R|W|AS2",0);   /* PF2          */
  •     GEL_MapAdd(0x8000,1,0x2000,1,1);              /* L0/L1 SARAM  */
  •     GEL_MapAdd(0x80000,1,0x80000,1,1);            /* XINTF ZONE 2 */
  •     GEL_MapAdd(0x100000,1,0x80000,1,1);           /* XINTF ZONE 6 */
  •     GEL_MapAdd(0x3d7800,1,0x800,1,0);             /* OTP          */
  •     GEL_MapAdd(0x3d8000,1,0x20000,1,0);           /* FLASH        */
  •     GEL_MapAdd(0x3f8000,1,0x2000,1,1);            /* H0 SARAM     */
  •
  •     /* Uncomment the map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MPNMC value.     */
  •     F2812_Boot_ROM_Map();
  •     /* F2812_XINTF_Zone7_Map(); */
  • }
  •
  • /* Map Boot ROM if MPNMC = 0                                      */
  • F2812_Boot_ROM_Map()
  • {
  •     GEL_MapAdd(0x3ff000,0,0x1000,1,0);            /* BOOT ROM     */
  •     GEL_MapAdd(0x3ff000,1,0x1000,1,0);            /* BOOT ROM     */
  • }
  •
  • /* Map External Interface Zone 7 if MPNMC = 1                     */
  • F2812_XINTF_Zone7_Map()
  • {
  •     GEL_MapAdd(0x3fc000,0,0x4000,1,1);            /* XINTF ZONE 7 */
  •     GEL_MapAdd(0x3fc000,1,0x4000,1,1);            /* XINTF ZONE 7 */
  • }
  •
  • /* Enable DFT read/write for SARAM blocks */
  • Enable_DFT()
  • {
  •     *0x950 = 0x0300;    /* M0 */
  •     *0x951 = 0x0300;    /* M1 */
  •     *0x952 = 0x0300;    /* L0 */
  •     *0x953 = 0x0300;    /* L1 */
  •     *0x954 = 0x0300;    /* H0 */
  • }
  •
  • menuitem "Watchdog";
  • hotmenu Disable_WD()
  • {
  •     /* Enable WD override */
  •     *0x7029 = *0x7029 | 0x0068;
  •     *0x7025 = 0x0055;
  •     *0x7025 = 0x00AA;
  • }
  •
  • menuitem "Code Security Module"
  • hotmenu Unlock_CSM()
  • {
  •     /* Assumes flash is erased */
  •     *0xAE0 = 0xFFFF;
  •     *0xAE1 = 0xFFFF;
  •     *0xAE2 = 0xFFFF;
  •     *0xAE3 = 0xFFFF;
  •     *0xAE4 = 0xFFFF;
  •     *0xAE5 = 0xFFFF;
  •     *0xAE6 = 0xFFFF;
  •     *0xAE7 = 0xFFFF;
  •
  •     /* Read the password locations */
  •     XAR0 = *0x3F7FF8;
  •     XAR0 = *0x3F7FF9;
  •     XAR0 = *0x3F7FFA;
  •     XAR0 = *0x3F7FFB;
  •     XAR0 = *0x3F7FFC;
  •     XAR0 = *0x3F7FFD;
  •     XAR0 = *0x3F7FFE;
  •     XAR0 = *0x3F7FFF;
  • }
  •
  • menuitem "Addressing Modes";
  • hotmenu C27x_Mode()
  • {
  •     AMODE = 0;
  •     OBJMODE = 0;
  • }
  •
  • hotmenu C28x_Mode()
  • {
  •     AMODE = 0;
  •     OBJMODE = 1;
  • }
  •
  • hotmenu C2xLP_Mode()
  • {
  •     AMODE = 1;
  •     OBJMODE = 1;
  • }

上面的代码是DSP320F2812的一个GEL文件,上面添加了许多菜单项:

Scripts

    - Initialize Memory Map

        - F2812_Memory_Map

    - Watchdog

        - Disable_WD

    - Code Security Module

        - Unlock_CSM

    - Addressing Modes

        - C27x_Mode

        - C28x_Mode

        - C2xLP_Mode

结果的一个截图如下,

4. 关于GEL文件中的一些函数

StartUp

启动CCS时执行该函数,此时目标板可能还没有连接,该调用如果有对目标板的操作则会出错。

OnTargetConnect

连接目标板(点击Connect Target时)时执行。

OnReset

执行Reset命令时执行。

OnRestart

执行Restart命令时执行。

OnFileLoaded

执行Load File...命令时执行。

5. CCS自带GEL函数

参考《手把手教你DSP》,其中提到的函数都能在CCS 3.3中使用,但并不能保证能在更高版本中使用。

关于如何编写设备初始化的GEL,参考文档TI官方文档《Creating Device Initialization GEL Files》,链接为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