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零电平误差

楼主:
请问,DAC收据手册中的,零电平误差,与失调误差是什么意思?我选的DA芯片是ADC5761,16位分辨率。INL;2LSB,DNL:1LSB。可编程输出范围0-10V。最低有效位是:10V/2^16=0.152mv. +6mv的零电平误差与失调误差,是说当我DAC数字为1时,输出电压为0.152+6 mv吗?

网友A:
是说当我DAC数字为1时,输出电压为0.152+6 mv吗,      不是。输出电压是在标准值0.152的基础上,上下一定范围内浮动。 因为不准确,才有了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说当我DAC数字为1时,输出电压为0.152+6 mv吗,      不是。输出电压是在标准值0.152的基础上,上下一定 ...

浮动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动范围是多少呢

型号应该是AD5761吧。可编程输出范围0-10V, 输出范围是0.152 -6 mv  到 0.152+6 mv

网友:
这里个+6mV到-6mV你可以理解为正态分布的左右两个边界,具体这个芯片的这个值是多少每个芯片不一样,但是大部分都在这个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