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uV和mV电压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输出10uv~100mv的电压,我直接用高精度的DA输出这个电压可以吗?我怕误差和噪声太大。请问还有其他的别的方法吗?

网友A:
你要输出的电压是什么频率?从“用高精度的DA输出这个电压”的叙述中看好像频率不高。
如果是直流或者相当低频率交流信号,建议DA输出后用低值电阻分压。

网友:
如果对输出阻抗有较高要求,建议在电阻分压后使用一级高精度电压跟随器,并仔细校准零点。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 交流容易搞, 直流的话10uV老难了, 不同金属接触面的热电压, 绝缘体上的水膜及绝源体上的两种不同金属或导电体形成的原电池, 都够楼主喝几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 交流容易搞, 直流的话10uV老难了, 不同金属接触面的热电压, 绝缘体上的水膜及绝源体上的两种 ...

热电动势确实会造成很大麻烦。光电检流计的两个接线端温度相差几摄氏度,光标就有明显移动,无法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输出的电压是什么频率?从“用高精度的DA输出这个电压”的叙述中看好像频率不高。
如果是直流或者相当 ...

频率不高,直流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 交流容易搞, 直流的话10uV老难了, 不同金属接触面的热电压, 绝缘体上的水膜及绝源体上的两种 ...

我想输出直流。。。。你说的,我都没听过。。。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输出的电压是什么频率?从“用高精度的DA输出这个电压”的叙述中看好像频率不高。
如果是直流或者相当 ...

我目前想用20bit DA 直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输出直流。。。。你说的,我都没听过。。。哭了

“你说的,我都没听过。。。哭了”
普通物理里面总应该讲过热电动势吧?热电偶听说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想用20bit DA 直接输出

如果没有注意各种产生误差的因素并且处理好,你的20bit可能只有12bit,甚至更低。

网友:
高精度的DA方案是可以的。但是实现起来需要注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