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二极管峰值检波器的几个参数不太懂?

楼主:
那个Wc和那个Ω分别指什么

网友A:
大欧米伽是调制信号的角频率,欧米伽c是载波信号的角频率。比如在调幅广播中,大欧米伽就是音频信号的频率,欧米伽c就是广播电台的频率(例如531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欧米伽是调制信号的角频率,欧米伽c是载波信号的角频率。比如在调幅广播中,大欧米伽就是音频信号的频率 ...

大神,那你看看我这个载波信号(相当于Ui)角频率和调制信号角频率分别是什么???里面还有仿真电路图,就是利用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对采样电阻电压降来信号解调(应该是吧,高频得到低频信号?)而且我看网上教程都是输入为交流信号,我这个貌似是直流的???因为我现在的RC值,检波后包络线脉动很大,图3就是,所以要重新考虑(请接受我的膜拜)

载波信号(采样电阻电压降)

载波信号(采样电阻电压降)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包络线

包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那你看看我这个载波信号(相当于Ui)角频率和调制信号角频率分别是什么???里面还有仿真电路图, ...

载波就是那个小号发生器产生的频率,从图上看大约是10kHz。调制信号是那个包络,大约400Hz。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我已经给出了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