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lwip 出现内存分配失败

楼主:
stm32f107+lwip +rtx 做客户端测试1-2天出现   pbuf_alloc()函数返回为null,内存分配失败,通讯中断,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求指导?

网友:
测试一两天出现的 那可能是内存泄漏了 看看是不是只有alloc没有free
引用:LWIP的pbuf_alloc() 函数在分配pbuf_pool的时候,pbuf链中的ref都被设为1,而没有根据引用次数进行修改导致,而其它的函数如pbuf_chain()、pbuf_free()等又是要用到ref,导致LWIP无反应

网友A:
大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