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降压电路,在上电的瞬间,芯片炸裂。

楼主:
如题,用的是XL4005E1芯片,用的是转12V的电压,输入电压大约25V。当上电的瞬间,芯片XL4005E1炸开了。
求大神们,指点!!!
怀疑是电解铝电容选型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电源正负接反啦

网友:
第一 可能买到假芯片了,二在电源输入脚与地最近距离用钽电容比电解电容要好很多,还要加一个104高频电容,走线不正确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网友:
没看见电感,电路图和PCB楼主可以贴出来。

网友:
上电的瞬间就炸
还是检查一下PCB板的设计,确实没有问题,就是焊接装配短路
假货不至于上来就炸

网友:
设计的问题吧。。。。。。。这种电源芯片还没有碰到爆炸的。。。。。。真没有。不过我们电源芯片用TI的。。。

网友:
为何不见功率电感???

网友:
你焊的这两根线是电源输入,还是电感引线?感觉好奇怪,好好检查电路吧

网友:
你拍的不清楚,电感是不是去掉了,有没有原理图,二极管 和电感在哪

网友:
主要看TO-263的大焊盘是不是接地上了,它是和sw连接的。散热不能顺便乱接的

网友:
我觉得不是芯片质量问题,本身这个芯片已经是比较便宜廉价的,造假还没有空间,不值得造假!芯片使用的问题

网友:
电路和PCB没错误的话,可能芯片质量问题,建议换芯片试试(其他品牌)

网友:
估计是PCB设计出了问题,短路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描述很到位,的却是炸裂

网友:
看看二极管是不是焊反了,封装引脚对不对,曾经把LM7905焊到LM7805电路上了,结果很悲催!

网友:
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买到假货;第二线路有问题,线接反了。具体的检查一下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