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精密检波电路可以替代原来的二极管峰值检波器吗?

楼主:
这边原理和二极管有些不一样哎

网友A:
1、前一电路是峰值检波电路,后一电路检出的却不是峰值。
2、你需要检波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后一电路对运放频率特性要求相当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前一电路是峰值检波电路,后一电路检出的却不是峰值。
2、你需要检波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后一电路对运放 ...

应该是400Hz,不是角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400Hz,不是角频率

400Hz的话,还好说,普通运放即可,不必对运放频率特性有很高要求。
不过,后一电路并不是峰值检波。其输出经低通滤波后,是半波平均值(严格说应该叫平均绝对值,通常简称均绝值),且反相(输出为负)。当然,要输出为正也很简单,两支二极管反过来即可。

网友:
应该是400Hz吧,采样电阻电压降应该是载波信号,调制信号我搞不懂是什么

载波信号(采样电阻电压降)

载波信号(采样电阻电压降)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