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手动布线

楼主:
表示只会自动布线,求手动布线的步骤,注意,详细步骤。。。。。。感谢大佬们。

网友:
说明还是不会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要比手动布线的设置,步骤要难,,,

网友A:
自动布线出来的板子不合理的地方多。应手动布和自动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还是不会自动布线
自动布线要比手动布线的设置,步骤要难,,,

那具体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线出来的板子不合理的地方多。应手动布和自动结合。

怎么手动布线呢?

网友:
先在布线规则里设好各种线宽,然后就用画线工具画了,点哪个NET就显示相应的线宽,就这样了

网友:
有电气连接关系的线,一根根的连上。注意线宽,走线形状。安全间距之类的,也无需重新设置。画完用规则检查一下。

网友:
主要靠手动,自动不安全

网友:
这些PCB设计资料以及注意事项,论坛里有好多资料,我给你上传一份我在论坛里以前总结学习的资料,里面是很多有经验的前辈写的总结,还有我自己整理的一些总结,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是刚学会没多久,开过三次板子了,每次都有很多问题,我先说一下我遇到的吧:
1. 布线的宽度要根据不同的电路功能去选择合适的,GND的汇合线要粗一点。
2. 信号地、模拟地、电源地最好用磁珠或者OΩ电阻隔离。
3. 走线不宜离过孔太近,否则焊接时如果破坏了电路板会有短路现象。
4. 不同层之间的线在相遇时尽量互相垂直通过。
5. 布线尽量走135°角或者圆弧,尤其是针对高频信号的布线。
多做实践,不怕遇到问题!练得多了就会发现很多针对性的注意事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