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的信号变为0-5V

楼主:
请问,把0-10V的信号变为0-5V,供AD采集,AD是16位的,希望能采集到mv的变化量,应该用什么电路进行电压转换呢

网友A:
直接电阻分压就是,要什么电路啊!只要电阻阻值不是很大,电阻的噪声可以忽略(如果采用其他电路,弄不好噪声更大)。
话说你只要采集到mV的变化,满量程是5V的话,16位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阻分压就是,要什么电路啊!只要电阻阻值不是很大,电阻的噪声可以忽略(如果采用其他电路,弄不好噪 ...

选择什么样的电阻呢?没事,分辨率越高越好,就是担心输出电路的变化不能到mv,当然输出越精细越好,能达到零点几mv就更好了

网友:
mV级交流问题不大, 不过记得给一个0.5倍最高量程的直流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什么样的电阻呢?没事,分辨率越高越好,就是担心输出电路的变化不能到mv,当然输出越精细越好,能达 ...

用温度系数相对稳定的金属膜电阻即可,输出精细度跟电阻无关,信号源怎么变,1/2分压后变化就是0.5倍进行。电阻取值首先要看信号源内阻,其次看后级输入阻抗。信号源内阻较低,可以取较低的分压电阻阻值,一般取数十千欧量级即可。

网友:
直接有0-5V量程的AD采集模块啊,干嘛这样费事,我们公司目前做的采集精度可达0-50mV,再高的也可以做,不过要有市场需求,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了,有兴趣可以加Q:2049436443

网友:
可以用客益电子的APC芯片呀,0-10V或者0-5V的信号直接转换成PWM量,他们支持无级采集,mv完全没问题。

GP9301 GP9303都是他们的主流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