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手动布线
我是谁,我在哪

楼主(2017-06-27):
PCB手动布线
求PCB手动布线的具体步骤,详细一点。感谢大佬们。。。

网友A:
自己看网上教程和视频啊

网友B:
手动布线设置没有统一的格式
多层板的要提前设置几层,,
手动布线设置要看自己的板子特性
即使线宽,安全间距也是根据走线的不同,板子的功能而定,所以要把板子性能特性搞清楚
如果原理不知道的设置,等于没有设置
比如,电源类板子,如果不知道板子功率多大,走线宽度怎么怎么设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