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keil5 已经添加了.h文件的路径 但.h文件不起作用?

楼主:
在网上搜了搜但是好像没有类似的问题(大概是太小白了

file:///C:/Users/毕竟爱萝莉/Documents/Tencent%20Files/553282480/Image/C2C/4$UW%7D%256%60L4J(69FNCZX~MJ9.png就是我在编写beep。h文件时,一般情况下 #ifndef __XX_H的左边会有一个加号来展开的嘛
但是我这个没有。。而且只有这个文件有问题,其他的h文件都没有
即使删除以后重新添加。h文件也是一样的问题

尝试编译了一下发现这个h文件就不起作用了【已经添加了包含这个函数的路径】
图片分别的一个工程下的:beep.h文件【有问题的】.  ultrasonic.h文件【正常的】  正常的文件左边展开   包含的路径

谢谢大家的帮助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正常的h文件

正常的h文件

左边

左边

路径

路径

网友A:
有没有中文路径名?项目文件层次是怎样的?

网友:
不要用中文路径

网友:
没有用中文路径啊
问题头文件在 lxy/ultrasonicwave/HARDWARE/BEEP  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中文路径名?项目文件层次是怎样的?

没有用中文路径啊。。
不好意思,请问项目文件层次是指什么?
硬件有关的代码都在HARDWARE文件夹下面,问题的BEEP文件夹含有beep.c和beep.h两个文件。

网友B:
把有问题的文件放到没问题的h文件所在的路径下,看看有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有问题的文件放到没问题的h文件所在的路径下,看看有没有作用。

试了试但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有问题的文件放到没问题的h文件所在的路径下,看看有没有作用。

我试了试在以前的工程里新建.h文件,但现在都有这个问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了嘛?

网友:
好吧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把这个文件删除编译了一下。。又重新粘贴回来又编译一遍。。就能用了又

网友:
看起来是文件编码的问题,一般是ANSI或者unicode,看你默认设置成什么格式了

网友:
所以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所以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