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HX711模块的问题

楼主:
最近本人在测试HX711(24位AD),想用单片机把测到重量值放到数码管上去。可是出现了问题,下面请看,数码管上单位是千克。
一开始,我什么都没放,上面直接显示8.468KG,然后我放了200g的砝码就变成了8.268kg,
讲道理这是5Kg的传感器,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是减的关系。那个公式
weight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4.3+0.05)是我我用万用表测HX711的VADD,VBAG然后算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公式是没什么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我到底哪里出了错误,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出结果,实在不行就用
串口在调调看,反正现在我很绝望 。。。

什么都不放

什么都不放

200g的砝码

200g的砝码

主程序

主程序

AD返回函数

AD返回函数

模块实物图

模块实物图

网友:
HX711_Buffer是unsigned long类型的,weight是unsigned int型的,我都怀疑是不是传感器坏掉了。

网友A:
看到你的头像我就不想帮你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头像我就不想帮你看了

这..

网友:
线没接错吧,这个压力传感器应该是个桥,正常接是正偏,接反是反偏。

网友:
看到当砝码放上去有示数变化,就证明传感器没问题,然后是减的,说明数据处理的地方有问题,有初值,可能是没有初始化(消掉初始数据)吧。。

网友:
传感器接反了

网友:
我确认过了,真没接反

网友:
那就是挂反了

网友:
disbuf[]什么类型

网友:
display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