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连线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们,请看过来,最近在学习画pcb板,刚上手就遇到问题了,两个元器件之间没有办法连接是怎么回事,大神不要笑话我

网友:
为什么图片没发出来

网友A:
有木有人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怎么不能跟芯片的引脚连接起来?

网友:
两个引脚不是一个同一个网络名,可以自己修改成相同的网络名, 然后就能连接了。原理图上就有问题,看看原理图去

网友:
电阻怎么不能跟芯片的引脚连接起来,二者之间有没有电气连接关系?有没有能连上的。

网友:
网络不一致吧

网友:
图片没看到

网友:
是直接摆放器件的吧,没有网络是连不上的

网友:
可以修改焊盘的网络,但是还是先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人碰到过 类似的问题?

在PCB中,只有相同的网络才能连接起来,不同的网络是没有办法连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