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与dB的对应关系

楼主:
mv与dB的对应关系这个我知道,但这个多少mv是指峰峰值还是有效值啊?我现在测一个调制波形峰峰值为80mv左右,频谱测得为-26dB左右,这样对么??求指导

网友A:
dB量纲与峰值、有效值什么的无关,峰峰值、有效值什么的一样可以用dB来表示,只是一般不会这么用而已。
dB是相对值而非绝对值,具体数值对应绝对值是多少,需要先知道0dB是怎么定义的。频谱分析仪测得的是功率谱,这个不能简单换算为电压,因为还牵扯到其它因素,比如功率的耦合率、能量在频谱上的分布等。这么说吧,给定一个电压(仅电压参数),该电压在频谱分析仪上的测量值可以有无数多种。所以,楼主的问题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B量纲与峰值、有效值什么的无关,峰峰值、有效值什么的一样可以用dB来表示,只是一般不会这么用而已。
dB ...

那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对应关系,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比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对应关系,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比如这个

当然可以对应,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一对应,需要有限制条件。比如,给定一个若干V的电压,可天线换能效率不同,用频谱去测,读数能一样么?好,直接输入不换能了,可同样电压一个带宽1KHz,一个带宽1MHz,读数能一样么?就算带宽也一样,一个高次谐波很利害,一个没有高次谐波,读数能一样么?只有把输入条件全部限定死,那当然可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