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移动电源更换电芯该换哪种?

楼主:
用了两年的小米移动电源,外观什么都好好就是移动电源充满之后仅够给手机充到50%的,分析是里面的18650电芯不行了,想自己淘宝买电芯更换,有人推荐动力锂电池芯,不知道和普通18650电芯有什么区别,可以换吗?

在网上找了一张小米移动电源的拆机图

网友A:
什么动力锂 用在这里就是扯淡,这个上面用动力锂的就是(ren)碉(sha)堡(qian)了(duo),真是电池的问题老老实实上容量型的 ,比如3000多毫安时的电池
实际还不如买一个来的方便呢

网友B:
18650本身就是作为动力电池设计的,后来用的多了,生产厂也就多了,只是国内有不少山寨厂用做常规锂电池的工艺做出来的18650电池并不能达到真正18650电池的特性,这一点要注意。真正的18650电池都是满足动力电池要求的,伪18650电池只是外观一样,性能则是常规锂电池的水平。不过,从技术上讲,移动电源并不需要动力电池,只要容量够就行。动力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在移动电源上根本无法体现,也不需要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动力锂 用在这里就是扯淡,这个上面用动力锂的就是(ren)碉(sha)堡(qian)了(duo),真是电池的问 ...

原来是玄学

网友C:
我看了看原装的LG18650 如果买4个差不多就是一个移动电源的钱,感觉你没必要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8650本身就是作为动力电池设计的,后来用的多了,生产厂也就多了,只是国内有不少山寨厂用做常规锂电池的 ...

这么说只要买到质量靠谱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看原装的LG18650 如果买4个差不多就是一个移动电源的钱,感觉你没必要换了

买国产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只要买到质量靠谱的即可

质量好、容量满足即可,移动电源实在是没啥要求,容量大就可以了。你可以用真的或假的18650电池,也可以干脆用别的理电池,甚至可以用淘汰手机或数码产品里的锂电池。真想玩的话,连电池电压都可以不同,这时改改移动电源电路里的个别元件参数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看原装的LG18650 如果买4个差不多就是一个移动电源的钱,感觉你没必要换了

是的,买成品移动电源,只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价格买,其实比单买电池便宜,毕竟大客户的成交价跟零售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大品牌移动电源内的电池质量比零买的电池更有保证。
类似的,移动硬盘有时会比同容量的笔记本硬盘便宜,原因相同。
所以,想买电池、买笔记本硬盘?其实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低价买入移动电源、移动硬盘拆,还白得一盒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买成品移动电源,只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价格买,其实比单买电池便宜,毕竟大客户的成交价跟零售 ...

嗯,是这个理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是这个理儿。

前几天京东618就有一款这样的移动电源,电芯用的是Boston Swing 5300,这是比18650还猛的动力电池。不过想想对我没啥用,就忍住没买,但花了279买了一块1T的移动硬盘,而里面的笔记本硬盘却要卖34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京东618就有一款这样的移动电源,电芯用的是Boston Swing 5300,这是比18650还猛的动力电池。不过 ...

  硬盘不错,当年用坏了一块笔记本硬盘,花了300多在中关村换了一个128G的将就用

网友E:
好的18650电芯一般都要8RMB左右,差的那种4到五块钱,4*8=32,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18650电芯一般都要8RMB左右,差的那种4到五块钱,4*8=32,换个新的吧

小米的用着挺好的,换个电芯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
看C数,放电电流都就完全没必要,多的你也用不上

网友:
可以弄个废笔记本电池 拆里边好的用

网友F:
折腾锂电池有风险, 如果你又没有焊导电片的工具 买了电池也不好弄上去, 还不如买一个新的来用。 如果想DIY的话就买进口强光手电筒专用电池 有3400mA一支的18650锂电池足容量,不过4个电池要二百大洋,我曾经帮土豪弄过一台充电宝改装,改装后总容量比同款产品容量要高出不少,能多充几回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折腾锂电池有风险, 如果你又没有焊导电片的工具 买了电池也不好弄上去, 还不如买一个新的来用。 如果想DI ...

我就是自己换换玩玩图个乐看了一些,好的确实贵

网友:
估计和新买一个的价格差不了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