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知道这种连接器

楼主:
20芯积分
哪位网友知道这样的连接器?

网友A:
这叫“边沿连接器”,Molex、TE、AMP等是该领域的主流厂商,国产山寨的估计也有。这类连接器有公制和英制的,楼主的照片可能是间距1mm的吧。测一下间距、数一下总脚数,然后上网搜吧。

网友B:
这个不是和右边套接的吧?也是一种边沿连接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叫“边沿连接器”,Molex、TE、AMP等是该领域的主流厂商,国产山寨的估计也有。这类连接器有公制和英制的 ...

1.27mm、80p的,国外有,国内的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和右边套接的吧?也是一种边沿连接器

就是配套micro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7mm、80p的,国外有,国内的还没有找到。

肯定有,但恐怕需要打电话问,阿里上先找找,如果在深圳直接去华强找。另外,在国际元件电商比如RS、DigiKey之类的应该也有,但估计价格会比较贵。

网友:
看实物上有没有品牌标识,或者下载这个板子的bom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品牌型号吧。找不到就只能到处碰运气了

网友:
别说没告诉你,某宝搜关键字:金手指 连接器 80P

网友D:
FX2-80P-1.27DS
Molex 15-92-14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FX2-80P-1.27DS
Molex 15-92-1480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