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C灯箱控制

楼主:
    本人新手,现在接受一个项目需要根据API开发文档来控制SPLQC这种设备,我看了很多次文档,在调用UsbCmdType1这个函数的参数上不是很确定,不知道具体要传什么参数给unsigned char*ptxData,看了开发文档中的command format这一栏还是搞不清楚,请各位大神阅读以下开发文档,只有11页不多,可否告诉小弟怎样使用UsbCmdType1这个函数实现发送命令给设备?谢谢了

SPL-QC USB Command List V6h.pdf

开发文档

网友A:
你这来寻找帮助的,还要收费,第一次遇到!

网友B:
为什么还要设置下载芯币

网友C:
不好意思,新人,不知道怎么设置就成这样了,我又重新发了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142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新人,不知道怎么设置就成这样了,我又重新发了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1426-1-1. ...

您好,为了保证问题得到好的解答,我们将重复的帖子删除了,您的那个附件要芯币已经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来寻找帮助的,还要收费,第一次遇到!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要设置下载芯币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因为这个项目很急

网友A:
bool UsbCmdType1(unsigned char* pTxData, int txDataLen,
unsigned char* pRxData, int& rxDataLen,
int timeOutMs = 1000);
这个函数就是接收或者发送数据的函数, pTxData,pRxData是接收或发送数据的地址,txDataLen,发送数据的长度,rxDataLen是接收到数据的长度;用法比如:你要发送100个数据:
unsigned char TxDatabuffer[200*1024];
unsigned char RxDatabuffer[200*1024];
unsigned char RxLen = 0;
UsbCmdType1(TxDatabuffer,TxLen,RxDatabuffer,&RxLen,1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ool UsbCmdType1(unsigned char* pTxData, int txDataLen,
unsigned char* pRxData, int& rxDataLen,
in ...

首先,谢谢你能够帮我解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开发文档中的command format格式我不是很懂,比如上面写的, , , …….,在结合下面说的SPLQC command所说的宏定义,那怎样传参数到这个函数中?我现在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UsbCmdType1("CMD_SET_LAMP_STATE, LAMP_SW_DL",100,RxDatabuffer,&RxLen,1000)?我的想法就是把"CMD_SET_LAMP_STATE,LAMP_SW_DL"这个命令赋值给TxDatabuffer【200*1024】这个变量,这个命令格式是不是不正确?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能够帮我解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开发文档中的command format格式我不是很懂,比如上 ...
#include <QCoreApplication>
#include <QDebug>
#include "Usb.h"
#include <QString>

#define CMD_GET_FW_INFO 0x7701
#define CMD_GET_COM_BUF_SIZE 0x7811
#define CMD_GET_INFO 0x7812
#define CMD_SET_DIMMER_VOLT 0x7753
#define CMD_GET_DIMMER_VOLT 0x7754
#define CMD_GET_LAMP_STATE 0x77D0
#define CMD_SET_LAMP_STATE 0x77D1
#define CMD_SET_FL_LUX_VALUE 0x77D2
#define CMD_GET_FL_LUX_VALUE 0x77D3
#define CMD_GET_SENSOR_VALUES 0x77D8
#define CMD_GET_TIME 0x77E4
#define CMD_SET_TIME 0x77E5

#define OK 0x3301
#define ERROR_UNKNOWN_CMD 0x3302
#define ERROR_NOT_ALL_READ 0x3303
#define ERROR_TEMP_SENSOR 0x3304
#define ERROR_PARAM_OUT_OF_RANGE 0x3305
#define ERROR_DEVICE_NOT_AVAILABLE 0x3307
#define ERROR_CMD_NOT_ALLOWED 0x3308
#define ERROR_UNDEFINED 0x3319

#define LAMP_SW_OFF 0x20      //OFF
#define LAMP_SW_DL 0x10      // D65
#define LAMP_SW_FL1 0x08     //CWF
#define LAMP_SW_FL2 0x04     //TL84
#define LAMP_SW_UV 0x02      //UV
#define LAMP_SW_FL3 0x80     //U30
#define LAMP_SW_HALO 0x40    //INC-A
#define LAMP_SW_HZ 0x01      // Horizon

#define FL_UV 2
#define FL_123 1
unsigned char* txdata;
unsigned char* rxdata;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CoreApplication a(argc, argv);
    short DeviceAddress=0;
    int status = 7;
    //打开控制QC灯箱的USB连接
    status = Open(DeviceAddress);
    if(status == 0){
        qDebug()<<QStringLiteral("打开QC灯箱失败!");
    }
    else
        qDebug()<<QStringLiteral("打开QC灯箱成功!");

    //对灯箱的光源进行控制操作
    int datalen = 0;
    txdata = new unsigned char[204800];
    rxdata = new unsigned char[204800];
    //16进制赋值给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 txdata=(unsigned char *)malloc(10);
    memset(txdata,0x0,11);
    unsigned char * datax=txdata;
       *datax++='0';
       *datax++='x';
       *datax++='7';
       *datax++='7';
       *datax++='0';
       *datax++='1';
       qDebug()<<(char*)txdata;*/

    //QString赋值给unsigned char*
   QString  str = "CMD_SET_LAMP_STATE";
    //QString  str = "CMD_GET_FW_INFO,"
    txdata =(unsigned char*)qstrdup(str.toLocal8Bit().constData());
    qDebug()<<(char*)txdata<<strlen((char*)txdata);   //输出unsigned char*数值
    status = UsbCmdType1(txdata,strlen((char*)txdata),rxdata,datalen,1000);
    qDebug()<<status;
   // qDebug()<<(char*)rxdata<<strlen((char*)rxdata);

    //关闭控制QC灯箱的USB连接
    status = UsbClose();
    if(status == 0){
        qDebug()<<QStringLiteral("关闭QC灯箱失败!");
    }
    else
        qDebug()<<QStringLiteral("关闭QC灯箱成功!");
    delete txdata;
    delete rxdata;
    return a.exe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b.h"
#include

#define CMD_GET_FW_INFO ...

这个是我用Qt开发环境使用c++语言编写的简单的控制SPLQC灯箱的程序,现在就是三个步骤,第一,调用API库中的open函数打开设备,第二,就是我困恼的问题,怎样运用usbcmdtype1函数传送数据(最主要的是命令的格式怎样写),第三,就是调用UsbClose函数关闭设备!

网友:
各位大神,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度可以在这里讨论,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
现在主要困惑的地方就是如何传参数给usbcmdtype1(unsigned char* pTxData,。。。。)里面的pTxData这个参数,格式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