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程序有自效验功能,更改了以后效验过不去,提示无效文件

楼主:
自己flash拷贝了华为交换机一个程序,更改里面的序列号,文件有自动效验功能,然后运行不起来,有没有大神帮帮忙,给指点一下怎么能搞定,个人邮箱965228299@qq.com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内行 搞不定吧

网友B:
这种功能,正是为了防止别人copy然后修改而设的。
要搞定,只能全部反汇编,找出校验失败后停止运行的部分,然后禁止掉这部分,再修改。

网友C:
别人防止破解的,还是不要破解了,自己做吧,话说你这留邮箱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回来帖子这看看别人的回复?再者说别人留邮箱都用特殊符号什么的隔开,防止自动抓取邮箱发垃圾邮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防止破解的,还是不要破解了,自己做吧,话说你这留邮箱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回来帖子这看看别人的回复? ...

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有好的建议 发我邮箱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内行 搞不定吧

能帮我搞定吗?或者有偿帮忙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能,正是为了防止别人copy然后修改而设的。
要搞定,只能全部反汇编,找出校验失败后停止运行的部分 ...

能帮我弄一下吗?大神级的朋友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弄一下吗?大神级的朋友们

弄是能弄(我不能,因对这种型号汇编不熟悉),但花费的时间比重新写程序可能还要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弄是能弄(我不能,因对这种型号汇编不熟悉),但花费的时间比重新写程序可能还要多。

那进入系统里面,用底层命令去改也行,华为的s5700交换机系统你熟悉不?大神要帮帮小弟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进入系统里面,用底层命令去改也行,华为的s5700交换机系统你熟悉不?大神要帮帮小弟呀!:congratulate ...

“华为的s5700交换机系统你熟悉不?”
不熟悉。

“大神要帮帮小弟”
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s5700交换机系统你熟悉不?”
不熟悉。

“大神要帮帮小弟”
帮不了。

那么干脆!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么干脆!好吧~

可以找两份以上交换机文件 对比多个文件的不同数据 分析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找两份以上交换机文件 对比多个文件的不同数据 分析规律

好的,谢谢

网友:
华强北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