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器

楼主:
比较器与积分器首尾相连,形成闭环电路可是没有一个输入的信号。电压比较器怎么产生方波?

网友:
注意,输出不是接在输入上么?自己分析一下电路,假设初始条件A2的输出为负压、0、正压。

网友:
“比较器与积分器首尾相连,形成闭环电路可是没有一个输入的信号。电压比较器怎么产生方波?”

比较器是不可能停留在输出端为零的状态的,输出不是为正就是为负。由此,积分器开始工作。而积分器输出到一定值后,又使比较器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