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技巧之24--C/C++与汇编语言的交互

楼主:
在C/C++与汇编语言混合编程的情况下,一般我们都会选择C/C++来实现所期待的大部分功能,对于少数和硬件关联度高(例如操作某些CPU寄存器)以及对运算的实时性要求高(例如高速、多点的FFT)的功能才使用汇编来实现,这就使得大多数情况下,C/C++与汇编的交互都是从C/C++代码调用汇编代码中的函数与变量,所以在此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调用的规则。

  1.从C/C++中调用汇编代码中的函数

  如果一个在汇编代码中定义的函数需要在C/C++中被调用,那么这个汇编函数相对于C/C++代码来说,相当于一个外部的函数,所以需要使用extern "C"关键字进行特别声明,使得编译器和链接器能够知道这个函数并不存在于当前的C/C++代码中。

  注:

  (1)如果C/C++中的函数需要在汇编代码中被调用,则在C/C++代码中,同样需要使用extern "C"关键字进行特别声明,这也是extern关键字的多用途所在。

  (2)在C++程序中,extern "C"声明用来告诉编译器使用C语言的命名规则,而不是使用C++中的函数命名转换(Name Mangling)在链接时对函数名进行修改,不然就找不到对应的汇编函数了(mangle在英语中是“乱砍”的意思,可以据此想象一下它的效果,不知道当初发明C++语言的人是怎么想到的。。。)。

  举例说明一个汇编函数asmfunc是如何在C++中的main函数中被调用的:

  C/C++代码:

  extern "C"{

  extern int asmfunc(int a); /* 声明外部的汇编函数*/

  int gvar = 0; /*定义全局变量*/

  }

  void main()

  {

  int i = 5;

  i = asmfunc(i); /*调用汇编函数 */

  }

  汇编代码中的汇编函数定义:

  .global _gvar

  .global _asmfunc

  _asmfunc:

  MOVZ DP,#_gvar

  ADDB AL,#5

  MOV @_gvar,AL

  LRETR

  当链接器从符号表中解析到.global _asmfunc这条语句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汇编代码中的asmfunc函数与C/C++中调用的汇编函数给关联上了。

  2.使用内联函数法调用汇编函数

  这种方法一般用于引用单条的汇编语句,例如:

  asm(";*** this is an assembly language comment");

  上面例子并没有影响任何的变量,它的作用只是在C/C++代码编译成汇编代码之后,在相对应的位置插入了一端汇编代码的注释,对调试特别有帮助。

  当然,我们也可以插入特定的汇编函数进完成特定的功能。例如,在DSP的编程中,我们经常使用的EALLOW和EDIS语句其实就是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只不过为了书写的简便,我们在头文件中进行了简单的转换:

  #define EALLOW asm(" EALLOW")

  #define EDIS asm(" EDIS")

  使用这样的内联函数调用方法,必须牢记以下五点:

  (1) 该方法有可能会破坏代码的优化效果。

  (2) 不要内嵌汇编中的跳转或者标记(label)等指令或者伪指令,它会寄存器的值,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

  (3) 不要在内嵌的汇编语句中改变C/C++变量的值,因为有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4) 不要在内嵌的汇编语句中使用汇编语言的指示性指令(directives)。

  (5) 避免在C代码中使用内嵌汇编语句定义汇编的宏,同时使用-debug:dwarf (即-g)选项来编译,因为二者是不兼容的。

  3.从C/C++中调用汇编代码中的变量或者常量

  为了调试等功能的方便,有时候我们需要直接在C/C++代码中使用汇编代码中的变量值或者状态等。根据汇编变量/常量的类型,具体的调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3.1 调用汇编中的全局变量

  从C/C++中调用汇编中的全局变量的方法与调用汇编函数的方法类似,都是比较直观的:

  (1) 在汇编中使用.bss或者.usect指令定义变量

  (2) 在汇编中使用.def或者.global指令把变量声明为全局变量

  (3) 在汇编中使用特点的链接命名规则

  (4) 在C/C++中,用extern声明在汇编中已经定义的变量,然后就按照一般变量的使用规则进行调用即可。

  例如,在汇编代码中定义全局变量var:

  .bss _var,1 ; 定义变量

  .global _var ; 声明为全局类型

  在C代码中调用该变量:

  extern int var; /* 声明var为外部变量 */

  var = 1; /* 使用汇编变量 */

  3.2 调用汇编中的常量

  变量constant与常量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编译器编译产生的符号表中会包含变量的地址,所以在对变量进行引用时,编译器可以直接从符号表中找到对应的地址;但是对汇编常量而言,符号表中保存的是它的值,而不是它的地址,所以如果在C/C++中直接使用汇编常量的名字,需要使用取地址符才能得到正确的值:用C/C++语言编程的话自然不会陌生,即如果x是汇编代码中的常量,需要在C/C++中使用&x对其进行调用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调用的规则与变量是一样的。

  例如,在汇编代码中定义常量table_size:

  _table_size .set 10000 ; 定义常量table_size=10000

  .global _table_size ; 声明为全局类型

  在C代码中调用该变量:

  extern int table_size; /*声明外部引用,并且使用链接命名规则*/

  #define TABLE_SIZE ((int) (&table_size))

  . /* 用&来引用汇编常量,用#define来避免每次书写& */

  for (i=0; i

  4. 在汇编代码中共享C/C++的头文件

  既然是C/C++与汇编代码的交互,那么就要既有“来”,又有“往”,我们可以通过在汇编代码中使用.cdecls指令声明某些变量,从而通知编译器把C/C++头文件中的这些变量转换为汇编代码可以使用的信息。其调用格式为:

  .cdecls [options ,] " filename "[, " filename2 "[,...]]

  或者

  .cdecls [options]

  %{

  /*---------------------------------------------------------------------------------*/

  /* C/C++ code - Typically a list of #includes and a few defines */

  /*---------------------------------------------------------------------------------*/

  %}

  例如,在C/C++头文件myheader.h中定义

  #define WANT_ID 10

  #define NAME "John\n"

  extern int a_variable;

  extern float cvt_integer(int src);

  struct myCstruct { int member_a; float member_b; };

  enum status_enum { OK = 1, FAILED = 256, RUNNING = 0 };

  然后在汇编代码中使用.cdecls就可以引用这头文件了:

  .cdecls C,LIST,"myheader.h"

  size: .int $sizeof(myCstruct)

  aoffset: .int myCstruct.member_a

  boffset: .int myCstruct.member_b

  okvalue: .int status_enum.OK

  failval: .int status_enum.FAILED

  .if $$defined(WANT_ID)

 id .cstring NAME
  .endif
  毕竟专门使用汇编代码进行DSP编程的比例不高,在此就不对汇编编程的细节进行分析了,需要更详细信息的读者可参考《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