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79电源芯片

楼主:
10芯积分
提问之前先说一下我的板子电源设计需求:采用一款外围电路简单,体积小,5.5~36V输入,5V,5A输出的电源芯片。有人推荐了立琦的RT8279,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的5V电路搭建了宽压输入电路,板子完成测试时发现:
1.电源在5.5~9V和16~36V时负载能正常工作,在9~15.9V时,负载不工工作;
2.不接负载时,8279的输出电压也正常,接负载后,8279的输出电压开始时不时的跳动,范围在4.75~5.1V左右,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3.负载不工作时,电感没有滋滋啸声,工作之后,滋滋声开始出现,电压在5.5~9V时明显高于16~36V。
恳请大神给予一下指导,不胜感激!附件是8279的datasheet和我的电路设计。

网友:
附件貌似没传上来,点这个重新传一下吧

网友:
因为500KHz的稍高的开关芯片
既然按datasheet上的推荐的电路搭建的
也要按手册推荐元件参数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厂家的板子

楼主的EN脚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厂家的板子

楼主的EN脚是怎么用的?

这种片子,要么加上拉电阻将其与Vin连接。要么就是单片机IO控制。这是最常用的两种处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片子,要么加上拉电阻将其与Vin连接。要么就是单片机IO控制。这是最常用的两种处理吧

上拉大于100K的电阻就行
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大于100K的电阻就行
手册上有说明

对的,上拉这个还要看手册的,有些这种芯片有些在EN内部有上拉。所以未必都是100k,要根据具体的手册来确定

网友B:
看到楼主的帖子,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写的一个帖子,帖子中的芯片虽然和你这个型号不一样。但是,这种片子,很类似。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086-1-1.html

另外,没有看到楼主的电路,你虽然说了现象,但是还是不是很好判断。

建议,多啃datasheet,其实这种芯片,只要你认真的啃了datasheet,设计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下为这个片子的典型电路,楼主按照我的帖子中的思路,还是老话,多啃datashe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的帖子,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写的一个帖子,帖子中的芯片虽然和你这个型号不一样。但是,这种片子 ...

应该对楼主有参考价值,顶顶

网友:
尝试更换电感的型号,提高电感的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对楼主有参考价值,顶顶

嗯嗯,应该会的。这种芯片很类似,基本的设计原理都一样,所以思路应该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在用MP9486A这颗芯片的时候,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的升高而浮动,后更换电感解决问题。你这个电感的感量取值可能有问题,这么大的电流,换个感量小一点的电感。
另外也可参考一下MPS的芯片,MP9447,输入上限36V,输出电流持续5A,同步降压型,效率高。

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QQ:62408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