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换同封装芯片带来的问题

楼主:
公司前期使用的是XC7V690T-3FFG1927E,由于该片为商业级,温度为0°以上,现在需要换装同样封装形式的XC7V690T-2FFG1927I,该片子为工业级温度-40°。换装后发现,jtag可以找到片子,能编程片子(program device),能下载到flash。但是下载后感觉程序没有运行起来,因为电流比之前3E的片子正常工作的电流要小很多,大概有0.7A左右,求大神指导一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这是广告吧。在公司里搞fpga开发的人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B:
先确认两个芯片引脚是否兼容,兼容的话,就调试吧。焊接方面好好查查。

网友:
程序重新跑了吗?

网友:
-2的程序肯定是重新跑的。芯片是在专门的工厂重新焊的,就是跑不起来。重新装了两次,第一次以为是遇到了假的片子,因为片子上的序列号查出来是20nm的xc7k060,跟这个V7系列根本不同。然后换了第二次,发现还是第一次的现象。郁闷了一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广告吧。在公司里搞fpga开发的人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你哪里看出来我这是广告了,我也是刚接触FPGA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两个芯片引脚是否兼容,兼容的话,就调试吧。焊接方面好好查查。

都是1927的引脚,肯定是兼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广告吧。在公司里搞fpga开发的人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请问你哪里看出来这是广告了?我也是刚接触FPGA没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哪里看出来这是广告了?我也是刚接触FPGA没多久!!!

你都能搞fpga了,程序运没运行测试一下功能,纯看电源电流,太感性了吧。依然觉得像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能搞fpga了,程序运没运行测试一下功能,纯看电源电流,太感性了吧。依然觉得像广告

就是输入输出的功能都没有,电流也比正常电流小了许多,所以就觉得片子没有跑起来啊!刚接触FPGA没多久,而且这个片子的程序不是自己写的,只有bit bin文件,没有工程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输入输出的功能都没有,电流也比正常电流小了许多,所以就觉得片子没有跑起来啊!刚接触FPGA没多久, ...

你确定不用重新生成bit bin?一般在工程中不仅仅需要配置fpga型号,还要配置flash型号。重新生成一遍工程吧,你这样只有个bin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不用重新生成bit bin?一般在工程中不仅仅需要配置fpga型号,还要配置flash型号。重新生成一遍工程 ...

白老板,他更换了同封装的不同温度等级的芯片,应该不用重新配置吧。

网友C:
事实是这样的,-2的bit bin文件在-3的片子上是跑的起来的,功能也都是有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2的程序在新换的-2的片子上还是没有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是这样的,-2的bit bin文件在-3的片子上是跑的起来的,功能也都是有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2的程序在 ...

先在新的片子上点个灯试试

网友:
好像是板子上的锁相环被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