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为什么一上电就饱和?

楼主:
想做一个高频的峰值检测电路,选用了一个好一点的运放,图中电路一开始运行示波器输出直接走向饱和,达不到预期效果,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是示波器的现象和函数发生器的输入

这样的现象

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运放没有加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没有加直流偏置

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没有加直流偏置

什么意思,请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请指教指教

cruelfox的意思是:当S1A断开时,U2同相输入端对电路其它地方没有直流通路,电容C1无处放电。

网友C:
你把信号源的offset参数调整下。给信号一个偏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把信号源的offset参数调整下。给信号一个偏量。

为什么呢?基于什么原理

网友:
去掉R1 C2 ,这个地方不需要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基于什么原理

调试看看是不是偏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