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Hz到10MHz方波信号幅值检测电路参考!

楼主:
想检测频率范围是1Hz到10MHz,幅值范围是0.1V到3V的方波信号!买不起高速AD打算利用运放和比较器做检波电路!做出了下面两个电路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运放和比较器都是高速的!请问大神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比较 积分.ms14

595.55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峰值保持1.ms14

256.43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0

网友:
楼主的两个电路恐怕不仅仅是“效果不太理想”吧!依我分析,应该是根本无法检测。

网友:
“但是效果不是太理想”

什么是“效果”?
工程师应该用数据说话。

网友:
"效果不是太理想 "?这个让人怎么理解呢?

楼主测试了没有?具体测量数据有没有?
做电路,靠的是数据,有测试数据才可以判断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频率稍微高一步的,就不能多级反馈,这样很容易振荡。最好是单级反馈。

网友:
数字或方波信号 ,最好使用门电路,稳定可靠,价格低廉。如果输入的信号幅度较小,可以使用运放,象楼主的条件,使用一只MOS管也可以实现输入到3.3V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