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广播使用Simple GATT Profile关闭广播后无法进入PM3

楼主:
如题,启动后广播30s然后关闭广播,只能进入PM2,电流还有150uA左右,请问还有什么事件没关闭吗?另外连接时功耗500uA左右,用官网的keyfobdemo连接时能做到10uA以下,源码如下:
//从机初始化
void SimpleBLEPeripheral_Init( uint8 task_id )
{
        simpleBLETaskId = task_id;

        // 设置GAP
        VOID GAP_SetParamValue( TGAP_CONN_PAUSE_PERIPHERAL, DEFAULT_CONN_PAUSE_PERIPHERAL );

        // 设置GAP外围设备
        {
                uint8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 TRUE;//开启广播

                uint16 gapRole_AdvertOffTime = 0;

                uint8 enable_update_request = DEFAULT_ENABLE_UPDATE_REQUEST;
                uint16 desired_min_interval =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uint16 desired_max_interval =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uint16 desired_slave_latency = DEFAULT_DESIRED_SLAVE_LATENCY;
                uint16 desired_conn_timeout = DEFAULT_DESIRED_CONN_TIMEOUT;

                // Set the GAP Role Parameters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 uint8 ),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广播开启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ADVERT_OFF_TIME, sizeof( uint16 ), &gapRole_AdvertOffTime );
#if 0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SCAN_RSP_DATA, sizeof ( scanRspData ), scanRspData );
#else
                {
                        uint8 AttDeviceNameLen = osal_strlen((char*)simpleBle_GetAttDeviceName());
                        uint8 pSscanRspDataLen = ( 11 + AttDeviceNameLen);
                        uint8 *pSscanRspData = osal_mem_alloc(pSscanRspDataLen);
                        if(pSscanRspData)
                        {
                                uint8 index = 0;

                                pSscanRspData[0] = AttDeviceNameLen + 1;
                                pSscanRspData[1] =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osal_memcpy(&pSscanRspData[2], simpleBle_GetAttDeviceName(), AttDeviceNameLen);//设备名

                                index = 2 + AttDeviceNameLen;

                                pSscanRspData[index+0] = 0x05;
                                pSscanRspData[index+1] = GAP_ADTYPE_SLAVE_CONN_INTERVAL_RANGE;
                                pSscanRspData[index+2] = LO_UINT16(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   // 100ms
                                pSscanRspData[index+3] = HI_UINT16(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
                                pSscanRspData[index+4] = LO_UINT16(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   // 1s
                                pSscanRspData[index+5] = HI_UINT16(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

                                // Tx power level
                                pSscanRspData[index+6] =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pSscanRspData[index+7] = GAP_ADTYPE_POWER_LEVEL;
                                pSscanRspData[index+8] = 0;       // 0dBm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SCAN_RSP_DATA, pSscanRspDataLen, pSscanRspData );

                                osal_mem_free(pSscanRspData);
                        }
                }
#endif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ADVERT_DATA, sizeof( advertData ), advertData );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PARAM_UPDATE_ENABLE, sizeof( uint8 ), &enable_update_request );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MIN_CONN_INTERVAL, sizeof( uint16 ), &desired_min_interval );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MAX_CONN_INTERVAL, sizeof( uint16 ), &desired_max_interval );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SLAVE_LATENCY, sizeof( uint16 ), &desired_slave_latency );
                GAPRole_SetParameter( GAPROLE_TIMEOUT_MULTIPLIER, sizeof( uint16 ), &desired_conn_timeout );
        }

        // Set the GAP Characteristics
        GGS_SetParameter( GGS_DEVICE_NAME_ATT, GAP_DEVICE_NAME_LEN, simpleBle_GetAttDeviceName() );//设备名称

        {
                // 设置rssi 参数更新速率
                uint16 rssi_read_rate_1ms = 500; //一秒更新2次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RSSI_READ_RATE, sizeof( uint16 ), &rssi_read_rate_1ms);
        }

        // 广播时间段
        {
                uint16 advInt = DEFAULT_ADVERTISING_INTERVAL;
                GAP_SetParamValue( TGAP_LIM_DISC_ADV_INT_MIN, advInt );
                GAP_SetParamValue( TGAP_LIM_DISC_ADV_INT_MAX, advInt );
                GAP_SetParamValue( TGAP_GEN_DISC_ADV_INT_MIN, advInt );
                GAP_SetParamValue( TGAP_GEN_DISC_ADV_INT_MAX, advInt );
        }

        //下面是与配对相关的设置
        {
                uint32 passkey = simpleBle_GetPassword();
                uint8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INITIATE;//配对模式,置配成等待主机的配对请求
                uint8 mitm = TRUE;
                uint8 ioCap = 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显示密码, 以便主机输入配对的密码
                uint8 bonding = FALSE;//FALSE:每次连接都需要密码;TRUE:第一次连接需要密码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DEFAULT_PASSCODE, sizeof ( uint32 ), &passkey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PAIRING_MODE, sizeof ( uint8 ), &pairMode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MITM_PROTECTION, sizeof ( uint8 ), &mitm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IO_CAPABILITIES, sizeof ( uint8 ), &ioCap );
                GAPBondMgr_SetParameter( GAPBOND_BONDING_ENABLED, sizeof ( uint8 ), &bonding );
        }
        //GATT总协定属性初始化
        GGS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GAP
        GATTServApp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GATT attributes
        DevInfo_AddService();                           // 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SimpleProfile_AddService( GATT_ALL_SERVICES );  // Simple GATT Profile

        // 设置simpleprofile特征值
        {
                uint8 charValue1 = 1;
                uint8 charValue2 = 2;
                uint8 charValue3 = 3;
                uint8 charValue4 = 4;
                uint8 charValue5[SIMPLEPROFILE_CHAR5_LEN] = { 1, 2, 3, 4, 5 };
                //    uint8 charValue6[SIMPLEPROFILE_CHAR6_LEN] = { 1, 2, 3, 4, 5 };
                //    uint8 charValue7[SIMPLEPROFILE_CHAR7_LEN] = { 1, 2, 3, 4, 5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1, sizeof ( uint8 ), &charValue1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2, sizeof ( uint8 ), &charValue2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3, sizeof ( uint8 ), &charValue3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4, sizeof ( uint8 ), &charValue4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5, SIMPLEPROFILE_CHAR5_LEN, charValue5 );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6, SIMPLEPROFILE_CHAR6_LEN, charValue6 );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 SIMPLEPROFILE_CHAR7, SIMPLEPROFILE_CHAR7_LEN, charValue7 );
        }

        // Register for all key events - This app will handle all key events
        RegisterForKeys( simpleBLETaskId );

        // Register callback with SimpleGATTprofile
        VOID SimpleProfile_RegisterAppCBs( &simpleBLEPeripheral_SimpleProfileCBs );//主机修改特征值,接收来自主机的信息

        // 使时钟停止分裂
        // 这减少了有功电流当无线电主动CC254x单片机
        // 停止
        // 需要关闭的CLK自动分频,在初始化中加入HCI_EXT_ClkDivOnHaltCmd( HCI_EXT_DISABLE_CLK_DIVIDE_ON_HALT )?  // 如果开启,会导致频率自动切换,DMA工作受到影响,小范围丢数。
        // 这里把他关闭, 如果想降低功耗, 这个应该要开启的, 这里矛盾了
        HCI_EXT_ClkDivOnHaltCmd( HCI_EXT_DISABLE_CLK_DIVIDE_ON_HALT );
        //HCI_EXT_ClkDivOnHaltCmd( HCI_EXT_ENABLE_CLK_DIVIDE_ON_HALT );

        // 信号发射强度
        HCI_EXT_SetTxPowerCmd(sys_config.txPower);

        // Setup a delayed profile startup
        osal_set_event( simpleBLETaskId, START_DEVICE_EVT );
}

//从机执行
uint16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Event( uint8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VOID task_id; // OSAL required parameter that isn't used in this function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按键及消息类
                uint8 *pMsg;

                if ( (pMsg = osal_msg_receive( simpleBLETaskId )) != NULL )
                {
                        simpleBLEPeripheral_ProcessOSALMsg( (osal_event_hdr_t *)pMsg );

                        // Release the OSAL message
                        VOID osal_msg_deallocate( pMsg );
                }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if ( events & START_DEVICE_EVT )
        {
                // 启动设备
                VOID GAPRole_StartDevice( &simpleBLEPeripheral_PeripheralCBs );

                // 开始设备连接
                VOID GAPBondMgr_Register( &simpleBLEPeripheral_BondMgrCBs );

                // Set timer for first periodic event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PERIODIC_EVT,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 延时400ms后唤醒, 不然会继续睡眠,原因不明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WAKE_EVT, 500 );
                return ( events ^ START_DEVICE_EVT );
        }

        if ( events & SBP_WAKE_EVT )
        {//500ms防睡眠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ALWAYS_ON);   //  不睡眠,功耗很高的
                return ( events ^ SBP_WAKE_EVT );
        }

        if ( events & SBP_DATA_EVT )
        {//发送数据
                SimpleBLE_SendData();
                if(qq_total() > 0)
                {
                        timerIsOn = TRUE;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DATA_EVT, 8);
                }
                else
                {
                        timerIsOn = FALSE;
                }
                return ( events ^ SBP_DATA_EVT );
        }

        if ( events & SBP_UART_EVT )
        {//8ms定时器,发送数据
                if(FALSE == timerIsOn)
                {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DATA_EVT, 8);
                }
                return ( events ^ SBP_UART_EVT );
        }

        if ( events & SBP_PERIODIC_EVT )
        {//定时器轮询
                // Restart timer
                if (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100ms
                        //osal_start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PERIODIC_EVT,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
                }
                osal_stop_timerEx( simpleBLETaskId, SBP_PERIODIC_EVT);
                // Perform periodic application task
                SimpleBLE_TimerISR();
                return (events ^ SBP_PERIODIC_EVT);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网友:
参数看下,你可以比较一下官方keyfobdemo 和你程序这部分的差别
主要是 连接间隔时间  广播间隔时间  等参数
时间久了 记不得了
无线的功耗主要在radio work time
连接时间这个参数会影响通讯速度,一般建议设置的大一些,功耗可以明显下降。

网友A:
@lyzhangxiang 感觉没有对比性啊,官方用的是Proximity Reporter Profile,而我用的是Simple GATT Profile。而且我用我的初始化放到官方例程上功耗也是降不下来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定时器没有关 只能PM2

网友:
引用 网友A:
@lyzhangxiang 感觉没有对比性啊,官方用的是Proximity Reporter Profile,而我用的是Simple GATT Profile ...

我说的这些参数
随便什么profile都有的,这个属于基本的radio参数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参数设置都没有错,只不过不能把HAL_LED=TRUE定义为FALSE,不能关闭LED,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