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 SMA和ANT

楼主:
最近正好在做CC2541的layout
几个问题请教下
1.CC2541和CC2540从硬件layout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吧  就用蓝牙和普通按键和LED
2.我看官方的原理图上有SMA以及ANT 我买的开发板上也有,但是有的板子上没有。请教这两者的区别

3.阻抗匹配如果我换成巴伦器件 电路图需要怎么改看到资料上有2种

两者都是可以的么  如果是下图的话 电容如何选择大小

没搞过射频方向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它们的频率一样,所以高频部分基本一样。

自己玩的话,那两个东西都是有关天线的。都可以不用,找一段铜线焊上去就行, 一般为波长的四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们的频率一样,所以高频部分基本一样。

自己玩的话,那两个东西都是有关天线的。都可以不用,找一段铜 ...

谢谢d哥 不是自己用 是小批产品用 不过距离要求很短几米就可以 看到有的板子上没有SMA 不知道影响会不会很大

网友B:
1.CC2541和CC2540射频部分是一样的
2.加SMA是为了外接天线,或者接仪器测试,我觉得前期可以放一个,测试通过后再去掉,或者如果不过认证对距离又没有要求使用TI提供的PCB天线参考设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你仔细看2个图里的巴仑元件,只是原理图的引脚排队不一样,连接关系其实是一样的,至于电容怎么选我不太清楚,正常是不放置

网友C:
SMA是插座,SMA接头的成品天线很多,如果距离要求不远,完全可以用PCB天线,偶极子的,连巴伦都不必用了。关于PCB天线的设计,去看器件手册或应用文档,官网上应该可以找到足够资料,CC25xx的都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d哥 不是自己用 是小批产品用 不过距离要求很短几米就可以 看到有的板子上没有SMA 不知道影响会不会 ...

几米远的通讯距离很容易做到的,天线建议使用PCB天线,关于这种天线的资料也比较多的,我在无线板块也转载过资料,

使用SMA什么的,那是接外接天线 的插座,要不要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CC2541和CC2540射频部分是一样的
2.加SMA是为了外接天线,或者接仪器测试,我觉得前期可以放一个,测试 ...

谢谢虾哥 Layout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A是插座,SMA接头的成品天线很多,如果距离要求不远,完全可以用PCB天线,偶极子的,连巴伦都不必用了。 ...

谢谢chunyang老师 板子回来后 不上巴伦 试试行不行 pcb是给巴伦留了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米远的通讯距离很容易做到的,天线建议使用PCB天线,关于这种天线的资料也比较多的,我在无线板块也转 ...

了解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虾哥 Layout搞定

等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chunyang老师 板子回来后 不上巴伦 试试行不行 pcb是给巴伦留了位置

巴伦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偶极子天线当然不用巴伦,也不能用。而单极子天线必须用,可没有什么留不留位置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巴伦是平衡—不平衡转换,偶极子天线当然不用巴伦,也不能用。而单极子天线必须用,可没有什么留不留位置 ...

啊? 那我理解错了啊 我以为巴伦转换之后 传输效果更好  但是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巴伦  网上查了下CC2541不属于偶极子天线  那就必须用巴伦了哇 我以为能不用 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 那我理解错了啊 我以为巴伦转换之后 传输效果更好  但是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巴伦  网上查了下CC2541不 ...

概念还是错的。CC2541是芯片不是天线,哪来的什么偶极子!因为工作电压的缘故,绝大多数射频芯片都是平衡式双路输出,用单极子天线时必须进行平衡-非平衡转换,而偶极子天线本来就是对称的,当然需要也必须采用平衡输出推动。

网友:
我司专注蓝牙,WIFI,zigbee无线射频技术,TI,博通等欧美品牌射频芯片价格优势,模组性能稳定,也可以提供完善技术支持服务,详情可联系 13828711210.QQ 2638434590

网友:
需要这物料可以联系:13823261387/2355239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