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
为什么这两幅图做出来的板子R1上得到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在输入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在输入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你的“输入电压”显然是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
但两个电路,MOS管门极对源极的电压却是不一样的。前者门源之间电压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减去电阻R3两端电压,后者是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你的“输入电压”显然是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
但两个电路,MOS管门极 ...

是Vcc一样,图片弄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电压一样的情况下”
你的“输入电压”显然是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
但两个电路,MOS管门极 ...

Vgs电压的变化对Rds变化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Vcc一样,图片弄错了

“是Vcc一样,图片弄错了”
两电路Vcc一样,并不影响我5楼所说内容。Vcc一样的这两个电路,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仍然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s电压的变化对Rds变化很大

“Vgs电压的变化对Rds变化很大”
先搞清楚Rds是个什么东西再说,如何?
Rds,顾名思义,那是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Vcc一样,图片弄错了”
两电路Vcc一样,并不影响我5楼所说内容。Vcc一样的这两个电路,门极源极之间 ...

这个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s电压的变化对Rds变化很大”
先搞清楚Rds是个什么东西再说,如何?
Rds,顾名思义,那是个电阻。

沟道电阻

网友B:
你在7楼的意思,大概是想说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足够大,超过MOS管导通电压,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但是,由于R3的存在,首帖第一图管子不可能工作于开关状态,输入幅度再大也是线性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7楼的意思,大概是想说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足够大,超过MOS管导通电压,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
但 ...

您的意思是说,图一信号源电压要比较大,当VCC增大时才能在电阻两端得到较大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图一信号源电压要比较大,当VCC增大时才能在电阻两端得到较大的电压

“图一信号源电压要比较大,当VCC增大时才能在电阻两端得到较大的电压”

据你在7楼说信号源输出幅度很大。如果MOS管正向开关工作,图二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正向为Um,那么要使图一电阻两端电压达到和图二电阻相同,图一输入信号幅度必须达到Um再加上电源电压。

实际上,图一是源极输出电路,或者叫共漏极电路。

网友:
第一副图上貌似没有R1吧?难道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