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RM驱动电路设计的一些问题

楼主:
图是SRM的母线电压调理保护,有个疑问就是上电缓冲那部分,V_SEN是电压传感器测量的母线电压值,范围为0-4V(由于进入DSP所以被稳压管稳压到3.3V),第一个比较器参考值设置为2.25V,有何意义和作用?V_SEN应该是逐渐增大的,来源于图2的上电缓冲作用,所以比较器1端口输出高电平,HC=0,TLP550那边DSP启动信号为低电平,然后V_SEN大于参考电压时,过程反过来,我的第二个疑问就是R14,R15作为另一个比较器的分压电阻,貌似没有什么事干???

母线电压

母线电压

上电缓冲

上电缓冲

网友:
这部分则是DSP输出信号和驱动电路的一些逻辑转换,不太明白的是SPX-1117-3.3是5V转3.3V,转的是电源信号?SN74ABT541为啥又把3.3V转换成5V了

网友:
有没有懂得